[手持表] 众仪的镊子电桥在路测量是不是测量电压小于三极管的0.7V电压

楼主(2024-12-08):
众仪的镊子电桥在路测量的原理是什么,是不是测量电压小于三极管的0.7V电压

网友:
不是最小100mv吗

网友:
自平衡运放法,测量交流阻抗,测量电压电流相位角计算D值。
测量电压的话,在线测量电压越低,晶体管电路影响越小。

网友:
好像有两个选项,100mv和600mv,可低电压可以减少二极管导通导致的测量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