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坏的台达12V2A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4-12-08):
拆开看了看,貌似坏了电阻。爆了,发黑。哪个有这个电阻规格?

补充内容 (2024-12-24 23:39):
找到一个一样的型号。烧坏的电阻是10欧的,标注100。图见14楼。

网友A:
几年前发过贴,我这个是1.25A的,板子方案好像一样的,可惜图片拍得太小看不清,等过年回老家再翻出来看看电阻多大,上面104电阻都一样啊

网友:
有阻值没有,测量一下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清理一下才好修啊

网友:
电源芯片没看到

网友:
这个看看和哪个电路有关,看看有没有资料来推算一下电阻,这个电阻要是烧了的话肯定伴随其他的部件击穿,不仅仅换个电阻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坏,不坏这一个,灯泡一定要串上,防止扩大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发过贴,我这个是1.25A的,板子方案好像一样的,可惜图片拍得太小看不清,等过年回老家再翻出来看看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发过贴,我这个是1.25A的,板子方案好像一样的,可惜图片拍得太小看不清,等过年回老家再翻出来看看 ...

电源芯片没看到,看到了才好维修,而且有时候你看着是一个电阻坏了,实际上可能不值一个电阻坏了的,补了电阻也不一定会好

楼主:
其实几元的电源,用了很多年了。坏了一般是不会修的,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发过贴,我这个是1.25A的,板子方案好像一样的,可惜图片拍得太小看不清,等过年回老家再翻出来看看 ...

这么小的功率有啥好修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网友:
R14这个电阻,不过实在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没看到,看到了才好维修,而且有时候你看着是一个电阻坏了,实际上可能不值一个电阻坏了的,补了 ...

这是RCC方案的电源,没有芯片。。。

楼主:
找到一个一样的型号。烧坏的电阻是10欧的,标注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