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70手机用着突然关机了不可再开机~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12-09):
邻居送修荣耀70手机,了解是用着突然关机了无法再开机,这已是我修到的第二台了,但这台机是一修机,未曾被修过的!

准备拆开

拆开后盖,算是比较干净

拆下主板

拆开屏蔽罩

主板上手术台,拆下CPU

CPU植锡,这台机用的日本千住锡膏

来张CPU特写图,你就说漂亮不?看着舒服不??

主板CPU焊盘处理好后,在俺手上合个影

准备焊接CPU,此机型CPU是独立的,脚点位间距小很密,运行内存与UFS存储是一体的,所以未见到CPU上盖运存

焊好CPU后的样子,CPU为高通骁龙778G Plus,估计用到此U的机型都可能存在这样的故障

装机可开机了,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后再进行主板的后期处理,打上优质的散热凝胶,理论上比原来的散热硅脂还要好!

主板装回机壳中

主板护板锁好螺丝,清洁好内部

上胶后合上后盖,完美修复荣耀70不开机故障

END
又是修到半夜流水码字写贴快天亮了,好象只有半夜才静,无人打扰无干扰!

网友:
很专业,艺高。

网友:
看大神修手机是一种享受

网友:
厉害啊,这么密,这么么小

网友:
BGA级维修  高手

网友A:
这个相对有上盖运存的来说要简单一些,好像还没有打胶

网友B:
专业又敬业,点赞,是我邻居就好了

网友C:
本以为虚焊只几种出现在发热大户888的机子上,没想到发热不大的778也会有

而且这个现象是荣耀70出现居多,所以怀疑是这款手机的PCB是不是软了些

或者安装有问题,硅脂填充多了,把PCB弄鼓起了

荣耀贴吧里面说了好几回这事情

网友:
芯片级维修,高手,看着舒服

网友D:
这次资料保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以为虚焊只几种出现在发热大户888的机子上,没想到发热不大的778也会有

而且这个现象是荣耀70出现居多, ...

主要原因还是CPU底下有黑胶填充,受高温后会膨胀,膨胀系数不可能与PCB及CPU完全相同,长期以来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次资料保住了吗

一修机,你想想
请看最后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又敬业,点赞,是我邻居就好了

过来呀,当我邻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对有上盖运存的来说要简单一些,好像还没有打胶

有胶的!!!!

网友:
专业就是不一样的 药到病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原因还是CPU底下有黑胶填充,受高温后会膨胀,膨胀系数不可能与PCB及CPU完全相同,长期以来就出问题 ...

你说的这个可能性更大。
荣耀70是单独安置CPU和RAM的,单片厚度薄,芯片和PCB受热膨胀系数不同,类似于双金属片在温度高的时候会鼓起,所以有更大的鼓起概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修机,你想想
请看最后一张图

总256,可用89,保住了,技术牛掰,坛友都想当你的邻居,哈哈

网友:
个人感觉是焊锡的问题,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
修CPU虚焊,在手机维修店一般要收多少钱?
我有台 畅玩20被小孩子玩得 手机开不了机,充电也充不进电了。

请问能修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