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电视屏幕闪屏维修

楼主(2024-12-09):
客户告诉电视一直闪屏,估计是背板供电问题,拆机发现屏幕供电不稳,电容鼓包失效,更换就好了。

网友:
怎么一个闪屏发?

网友:
这电容怕热,改善散热条件要好些。

网友:
这应该是背光驱动输出的电容,电压较高。

网友:
拆机后,如果发现电容有鼓包,立马更换。故障修复率百分之80~!我修过很多显示器,大部分都是电容鼓包。更换同型号,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