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装配中的的品控问题,这次看看有啥解释没有

楼主(2024-12-09):
拆机板块的帖子

拆解天宇T21L数字万用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32696

下边3张图,看10A保险丝附近的螺丝孔,说说你能看出来啥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楼主丢了螺丝,后来仔细看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螺丝打偏了,没打上,然后忽略了

网友:
被虫子蛀蚀了

网友:
唉,一言难尽

网友B:
晕,我把这个地方上螺丝了,没在意这里原本有没有螺丝。。。下面不会是元件吧,跟之前有款奇葩表一样故意放元件坑人吧

网友:
也不知道是人工安装螺丝还是全自动机器人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我把这个地方上螺丝了,没在意这里原本有没有螺丝。。。下面不会是元件吧,跟之前有款奇葩表一样故意放 ...

放心,这个孔是上螺丝的,看其他坛友的拆机图:

网友:
难道是手工作坊出来的,随意打洞,发现不对,改位置了

网友C:
看样子是螺丝打偏了,没打上就没装了

网友:
原来的螺丝孔坏了

网友D:
单从看这个PCB做工,完全可以达到合格标准。

单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PCB板已经固定了,一个螺丝位可以不用上位,另外角度还有装配上考虑应力释放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后续生产发现这个螺丝处于电池连接点与保险之间,安全间距有问题,担心串电打火,所以不打了

网友:
漏了个螺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螺丝打偏了,没打上就没装了

就是这么回事,结果就是这个表少了一颗螺丝

你可以去这里跟骚版要家元转正
https://www.mydigit.cn/forum-9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螺丝打偏了,没打上,然后忽略了

厂家的摆烂风格一如既往

网友:
拆完发现少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从看这个PCB做工,完全可以达到合格标准。

单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PCB板已经固定了,一个螺丝位可以不用 ...

如果这货不是拆完螺丝就散架的话,你说的还有点道理

网友:
这个确实品控有问题,我的也是这个位置旁边多打一下,而且电池盖铜螺母是断的,已经申请退货

网友:
这棵可以不装了

网友:
谁能把此表和UT136B+的优缺点都列出来,,做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