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别克汽车拆车透镜实测近光200瓦聚光切光效果不错做好防水后挂支架用

楼主(2024-12-09):
别克汽车拆车透镜实测近光200瓦聚光切光效果不错做好防水后挂之家用

因业务不太好,被半裁,故现在开始兼职跑单,但是白天除了中午、晚饭点高峰,就剩夜宵档了,而我的电动车已经改了卡罗拉LED双光透镜了,但是它的光源是30瓦功率,远光则是靠挡板变光,所以相对来说就想入手个主铺路,而原车30瓦就作为辅照明。说干就干,开始是购买了两个改装小透镜,但是那铺路效果惨不忍睹,故没装两天就出掉了,然后入手了这个汽车用的拆机别克透镜。
因为是内置驱动,所以正题看起来庞大又厚重,但这种反而是我需要的。

正面,整体露出的缝隙不多,外置裸露相对来说比卡罗拉拆车那款好点。

前面透镜,相当之光滑透亮,细看还能看到反光。

这个透镜是真玻璃制品,拆下它时,大灯本身轻了不少。可以看到正反面均为凸透镜。

拆掉玻璃透镜的样子。

底部的散热片,妥妥的用料足。

拆下塑料框架。

拆下上盖反光透镜。

反光透镜干干净净,店家打理的很不错。

近光的内部发光板,用料相当扎实。

然后这是远光的透镜及聚光体,没细拆也不知道是何材质。

开拆底部的散热片。

拆开露出驱动板,这做工。啧啧。

车用产品没的说。

还有一个风扇,这角度不仅散热尾部的,还可以兼顾到驱动的散热。

用普通12V1A的电源给透镜点亮近光,优利德的功率计测出数值23.6瓦,而远光因为驱动功率不够爆闪了,而我对远光要求不大,所以就没测试了。

废了点心思用绝缘胶带进行一个木乃伊裹。

刚好测试了一下照明效果,我住的地方与对面酒楼隔一条街。

除了酒楼,旁边停车棚边上那栋楼也照到了。

之后就从仓库找了个支架,固定在原车大灯之上。虽然挡住车牌,但肯定是违法的,不提倡这么做哈。

后来因为跑单撞车,重新整完后就将大灯挂在保险杆边上了,除了左右不对称,其他还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瞎眼,灯一开对面啥也看不见

来效果图了
巷子今晚5.30的时候

别克透镜的效果20+瓦

早期改的卡罗拉透镜的效果30+瓦

有人说卡罗拉透镜够亮了,为啥要改?因为多耗那10瓦自己四年的光衰了。
重点是光型,太铺路了,没有别克的稍聚。
看打在墙上的效果。
不亮的时候

别克效果

卡罗拉效果

当然,两个一起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A:
亮瞎眼,灯一开对面啥也看不见

网友B:
胶带不行,一段时间就开了,尤其是遇水,建议直接防水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胶带不行,一段时间就开了,尤其是遇水,建议直接防水胶。

LZ都说用不上远光了,近光带透镜的,正常是晃不到人的

网友:
太简陋了   下雨驱动板和透镜进水就完蛋了

网友:
灯质量真好,不会太亮了吧

网友:
楼主你家位置暴露了,

网友C:
开灯后,电池的里程下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带不行,一段时间就开了,尤其是遇水,建议直接防水胶。

9月底整的灯,最近偶有下雨,没遇到大雨,灯也遮不到雨衣。
驱动板电路板用704硅胶涂抹了,没有拍出来,涂抹后用散热片压实。
因为价格不贵,实在不行再买一颗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灯后,电池的里程下降了多少?

20多瓦的功率,晚上开灯就不关了,一直跑到收工回去,具体损失多少里程没去计数。

网友:
车灯改装挺好,够亮不贵还有切线,装到大灯壳子里吧。

网友:
交通工具,该亮的要亮,该响的要响,这样才能保证行车安全。

网友D:
我第一个看到最后那个图片以为真的200瓦,后来看了上面的,20多瓦,正常说上一代汽车led如果单透镜是这个瓦数,就马自达被测出是17瓦,一般光度都差不多,所以现在都是多头LED分开,提高瓦数,用重叠方式增加光度和铺路宽度。我一直想找单透镜高功率的一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个看到最后那个图片以为真的200瓦,后来看了上面的,20多瓦,正常说上一代汽车led如果单透镜是这个瓦 ...

见过小妞某款车三个透镜头出来的亮度惨白惨白,估计有60多瓦。

网友:
它有大大的铝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瞎眼,灯一开对面啥也看不见

至少有截止线,比几十元山地车灯好。

网友:
汽车用的拆机别克透镜,求链接!

网友:
我去!楼主将汽车灯装到电驴上用了。

网友:
这灯看起来还挺不错得

网友:
楼主暴露具体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