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华的卫星机顶盒,看不到台了,只有信号强度没有质量,求助

楼主(2024-12-09):
十多年前买的,不过很久没用了,重新接上线原来的节目还在,但是无信号,屏幕下方显示信号强度95,信号质量0,以前能用的时候向西南方向的,不知道是盒子太老了还是怎么样,可能升级软件吗?我看有调试口,TTL什么的工具我也有。只想看几个台就行了,很少回去,看看新闻。

高频头

高频头原配是艺华的主机

下面是艺华的主板

下面是我另外买的一个不知名的主机,买的时候是新的

下面是这个白色主机的主板

那么这个白色主机可以用艺华的高频头吗?

网友A:
看来你的确很长时间不碰了,这玩意没事就提高加密。需要到供货商那解密。这是一个斗智的过程,其乐无穷

网友B:
10多年前的机器就算了,现在差不多一年一代,赶不上啊,以前的机器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多年前的机器就算了,现在差不多一年一代,赶不上啊,以前的机器用不了了

只要能搞两个台也行,我很少回去看的,有可能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的确很长时间不碰了,这玩意没事就提高加密。需要到供货商那解密。这是一个斗智的过程,其乐无穷 ...

为什么有的人说这种是免费的?有人又说每年收费,马匀卖这个的也京免费(新款),我还有一个中九的遥控也没了,不知道还能救一下吗?我只要看两三个台也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的人说这种是免费的?有人又说每年收费,马匀卖这个的也京免费(新款),我还有一个中九的遥控也 ...

中九的遥控,某宝一大把,10元3个2个的

网友:
锅盖对准了没?

网友D:
十多年前的机子,看高频头,拆开机顶盒看看用的是哪几个芯片,估计是山寨中九机,早就收不到节目了,难道楼主是从火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多年前的机子,看高频头,拆开机顶盒看看用的是哪几个芯片,估计是山寨中九机,早就收不到节目了,难道楼 ...

好久没用的,丢在农村里。换卫星方位对着也不行吗?哪怕一两个台。我有两个盒子,一个中九叫什么newstar,另一个是艺华的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用的,丢在农村里。换卫星方位对着也不行吗?哪怕一两个台。我有两个盒子,一个中九叫什么newstar ...

去东面收138,还有20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用的,丢在农村里。换卫星方位对着也不行吗?哪怕一两个台。我有两个盒子,一个中九叫什么newstar ...

山寨中九机用不了,艺华机也用不了:

如果是双模中九机,可以换大锅、高频头,收中星6B,或者买户户通机顶盒。

网友E:
要是新款电视,还是用地面波数字电视节目

楼主:
原来的位置就不行,我按网上的西南231度和东南138试了,不过不会调极角、仰角,还是用原来的角度,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的位置就不行,我按网上的西南231度和东南138试了,不过不会调极角、仰角,还是用原来的角度,不行 ...

大概率是锅盖没对准。对星,需要两个人,一个带重锤的量角器,然后就是耐心。当年马步海的南瓜,好玩。第一时间知道建华董兄辞 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概率是锅盖没对准。对星,需要两个人,一个带重锤的量角器,然后就是耐心。当年马步海的南瓜,好玩。第 ...

其实是不是过一两年要换一下位置?卫星变位置了吗?现在怎么查哪个方向可以用的?还有个最大的疑问,怎么网上卖的人有的说这种锅盖盒子是免费收看节目,有的说要每年交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不是过一两年要换一下位置?卫星变位置了吗?现在怎么查哪个方向可以用的?还有个最大的疑问,怎么 ...

原来有一个网站,叫中文寻星。找未加密频道。加密的就算了。计算锅盖方位角与仰角,好像有一个傻瓜化软件。

网友G:
你收的是哪颗星,什么下行频率,要找到准确的数据,估计你要重新找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收的是哪颗星,什么下行频率,要找到准确的数据,估计你要重新找星了

原来我看了,设置里面是telstar_ku这个,方向是安装人员弄的西南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新款电视,还是用地面波数字电视节目

旧的很,我那个大松下,不支持地面波,而且农村应该也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九的遥控,某宝一大把,10元3个2个的

哥们,我更新了图片,那个白色的,帮忙看看什么型号好吗?我记得以前查了是中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