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小电源

楼主(2024-12-09):
只能输出大约±15ma

网友A:
怎么不把电路图公佈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把电路图公佈出来

有必要吗,这也要电路图

网友:
这个干嘛用呢?

楼主:
给运放用的

网友B:
±15ma能干嘛!?功放前级一般都要150ma.

网友C:
这种牛少见,难道老电感镇流器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ma能干嘛!?功放前级一般都要150ma.

不是功放,是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牛少见,难道老电感镇流器改的?

不是,这是空调控制器上的

网友:
线性电源,简单可靠。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变压器,话说变压器截面好像越接过圆形,效率越高。

网友D:
改成全波整流的输出电流会更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全波整流的输出电流会更大一点

哈哈,大也大不了多少

网友E:
不说还以为老哥是自己做的呢

网友:
上面看着有diy的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说还以为老哥是自己做的呢

变压器不是我做的啊

网友:
你那个降压变压器比较少见

网友:
不考虑用防水pvc盒做个家么

网友:
这个变压器输出应该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