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4707吹风机开关问题

楼主(2024-12-09):
开关有问题了,找不到配件,有人知道哪有卖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有人知道哪有卖的说一下谢谢   淘宝拍照识图看看

网友:
拆开砂纸打磨清理一下还能用,里面估计大电流烧黑了

网友:
这种应该比较难买到,可以再拆开看看里面能否修复。

网友:
拆开看是不是触点烧黑了,砂纸打磨下,拆的时候要防止飞个弹簧什么的小零件

网友:
这种一般不用买,拆开自己修下就行了。

网友:
TB搜索2536R开关还是有 但是链接到咸鱼就异常 可以搜一下卖这个品牌的店铺看有没有这个渠道

网友:
这个有可能进液体了

网友A:
直接 海鲜市场搜索 2536R开关   人家有5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 海鲜市场搜索 2536R开关   人家有500个

太感谢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