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何让主板在启动时显示诊断信息?

楼主(2024-12-09):
一般主板都会在启动时显示CPU型号、内存容量之类的诊断信息,而且是可以在BIOS中设置显示或不显示的。但遇到过一块技嘉的H81(AMI的BIOS),启动时不显示这个信息,而且BIOS中没找到这个选项(也可能是换了个名字,但就是没找到),这种是厂家故意屏蔽了这个选项吗?

网友A:
把logo关了就有了

网友:
开机时按 TAB 键,就可以显示硬件自检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ogo关了就有了

关了logo也不显示诊断信息,只显示按del进BIOS,还没有logo上显示的信息多

网友:
BIOS里面有个FULL SCREEN LOGO的选项把它关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了logo也不显示诊断信息,只显示按del进BIOS,还没有logo上显示的信息多

好吧  我的B360关了logo就有诊断信息,不过就一瞬间,看不到什么信息就跳过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技嘉板子,开机确实不显示那些东西。我就纳闷了,显示那些有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我的B360关了logo就有诊断信息,不过就一瞬间,看不到什么信息就跳过了  ...

关logo显示诊断信息是技嘉传统设置,比H81还老的技嘉Award BIOS就这样,显示的时间还好多秒不怕你看不清,那是真的在自检

网友:
关了logo也不显示诊断信息,是不是显示太快了你没看见。

网友:
万能的抖音快手就有解决办法

网友:
记得好像按键盘上一个键可以暂停一会儿的,现在的电脑启动速度太快了那些检测都秒过了,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启动以后再看不行吗

网友:
你倒是把BIOS长啥样的发上来啊...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网友:
操作系统启动以后,用测试软件不行吗?

网友:
关掉logo,还要关闭快速启动

网友:
技嘉主板可以在bios里面关logo画面

网友:
一般都是关LOGO,还看不见估计是一闪而过了,按下暂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