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天冷了,有自制小厨宝的吗?

楼主(2024-12-09):
买个不锈钢水箱挂在墙上,装上发热管,温控,温度计。提前加热,用时关闭电源。  这样可行?   出水会不会太小。

电热水龙头听说不太耐用,也有点怕漏电。

网友A:
买成品吧,不贵,小几百块,还有质保,你DIY做出来的成本也不便宜

网友B:
加上水流开关,泄压阀,安全第一

网友:
很麻烦的还要保温,还是买个现成的吧,又不贵。自己会弄,买个二手的更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成品吧,不贵,小几百块,还有质保,你DIY做出来的成本也不便宜

成品功率都太大,费电
我需要的只是洗手用一下,只要水温别太冰就可以了。
水温15度,储水量500毫升,功率300瓦左右 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品功率都太大,费电
我需要的只是洗手用一下,只要水温别太冰就可以了。
水温15度,储水量500毫升,功 ...

成品的也能调节温度,还有500ml太小了,洗手不够的

网友:
水龙头装上的速热器解君忧

网友:
“”成品功率都太大“”可以买个调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成品功率都太大,费电
我需要的只是洗手用一下,只要水温别太冰就可以了。
水温15度,储水量500毫升,功 ...

只要这么点大,那还不如拆个饮水机的热胆用,加热/保温/温控/防干烧功能都有了

网友E:
我家对面的理发店,就是墙上挂了一个铁皮桶,装了一个加热管,接了个漏保当开关,加热的时候剃头师傅用手摸铁皮桶试温度

网友:
按你的需求完全可以DIY一个,放心大胆的搞

网友:
水垢是个问题

网友:
电热水龙头就可以,

网友:
这东西还是买成品吧安全第一

网友:
废品站拆个饮水机的电热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这么点大,那还不如拆个饮水机的热胆用,加热/保温/温控/防干烧功能都有了 ...

好办法。改装个温控就完事了

网友:
建议买成品吧,机械控制的才百来块钱

网友:
只要不怕麻烦。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对面的理发店,就是墙上挂了一个铁皮桶,装了一个加热管,接了个漏保当开关,加热的时候剃头师傅用手摸 ...

不错  人工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水流开关,泄压阀,安全第一

水流开关是配合水泵用的?  泄压阀就不用了,不是密封的,就像挂在水桶在上面。  比用热水壶烧水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