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K60DN512VLQ10单片机不启动

楼主(2024-12-09):
这个板,原来是插线槽下面线路板烧糊,24V短路,不启动,见这里多层板短路怎么搞
现在修复线路板,通电 电源没问题,只是3.3和5V略低一点,只有3.19V和4.8V, MK60DN512VLQ10供电都是3.19V,现在是这个CPU感觉没工作,屏没显示,芯片不热,晶振测不到频率,USB无反应,正常应该电脑有硬件提示,485没试过,请问这个CPU怎么检查工作不正常的

今天没动哪里,屏幕又有显示了,观察几天看看

网友A:
之前芯片供电电源有没有坏,怀疑芯片是不是已经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芯片供电电源有没有坏,怀疑芯片是不是已经坏掉了。

只是插座处短路,-15V 24V 和0V三个在一起 电路板碳化了 芯片这边没问题

网友:
那感觉还有哪里没弄好,导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