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佬帮忙看下,这个西数移动硬盘能买么?

楼主(2024-12-09):
在taobao上看到的,到手价格低得离谱,淘金币折扣比例高达30%,
整个店铺总共就这一样东西,底下有5个好评但看着不太像真的,有发图的看传输速度都不像是机械硬盘,
这种是不是骗人的?如果拍下来买了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
大部分山寨假冒移动硬盘都是打着西数的旗号,好一点的是用旧硬盘翻新,价格离谱的内部就一个优盘电路板加上配重,优盘还是扩容的。

网友:
不靠谱啊,很可能是旧盘加新壳

网友:
不靠谱不靠谱

网友:
西数的移动硬盘是一体化的,也就是硬盘出来直接就是USB口,而不是一般的有单独主控板的。

所以硬盘不能单独拿出来使用;由于没有主控板,这个移动硬盘也比常见的短一些。

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基本都是假货。

网友:
买回来看看试试就知道了,赶紧下单

网友:
4T 2.5寸硬盘多少钱。

现在不建议买机械移动硬盘了,上SSD吧!

网友:
真的好便宜,会不会里面是一块512的固态SATA,号称4T(bit)或者直接扩容成4TB?

网友:
收了个二手的一个踢,麻痹拆开是160扩容的,俗话说得好,好货不便宜,便宜好货少

网友:
假货吧,估计用二手旧硬盘+高仿外壳。

网友:
价格很低就略过。不要上当。

网友:
搞不好里面是个读卡器+闪存卡

网友:
淘宝买了就跑路,并喜喜就算跑路了估计还能要回来一部分!

网友:
里面是日立笔记本扩容的,大概率是250和320G硬盘。

网友:
慎重,受骗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肯定不靠谱

网友:
花钱买教训,不上一次当怎么知道水的深浅?

网友:
不靠谱 整不好是二手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建议,我在taobao上问了客服,说外壳是西数的,里面装的是固态盘,不是机械盘,说保证足容量4T。里面是什么货色就不清楚了,确实不敢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建议,我在taobao上问了客服,说外壳是西数的,里面装的是固态盘,不是机械盘,说保证足容量 ...

店家就差没直接告诉你卖的是假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