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ONY NP-FV70相机电池组拆解

楼主(2024-12-09):
最近心烦的很,axp55拿售后去修了,花了650,售后说是光圈电机坏了,换了电机,喇叭线被我搞断了,也一起给修了。早上来显示器后配的驱动板插电抖屏,测试原来是板子坏了,看抽屉里有这块电池,拆拆拆,心情不好手就是贱。还有之前拆了没拍照片的FV-50电池,只剩外壳了,一起看看吧。

红框内锈蚀掉了两个针脚,彻底废了。电池还有几伏电压,看外皮有腐蚀痕迹,不确定容量有多少。留着备用吧。

大大的Sony

最后得到两个电池包外壳。。。

网友A:
原装电池组能直接换电芯吗?会不会被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池组能直接换电芯吗?会不会被锁?

肯定被锁,看其他人是先把别的电池焊上,在换,换好了再把之前焊的电池拆了,保持焊接过程中不断电。

网友:
换电芯有难度。可能被锁

网友:
拆电芯吧,十有八九锁了

网友:
这种保护板就是麻烦头疼的根源了

网友:
电池比5号的还短

网友:
14430,五号电池是14500

网友:
芯片脚断了,可以打磨飞线,毕竟芯片是在中心,边上都是封装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被锁,看其他人是先把别的电池焊上,在换,换好了再把之前焊的电池拆了,保持焊接过程中不断电。 ...

这个可真有难度。

网友:
换电芯有难度

网友:
要靠配件赚钱,就没想让你换电池。

网友:
相机电池也会锁吗?

网友B:
这种电蕊我换过。换后只要激活一下即可。

网友C:
我觉得搞拍摄的都是大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搞拍摄的都是大V

便宜拿回来的,没当回事,瞎拆着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蕊我换过。换后只要激活一下即可。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