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手电如何改成单档? 5个档位好难受..

楼主(2024-12-09):
求助各位大佬!这个驱动板如何改成单个档位 屏蔽其他的 要不然每次5个档位轮着按一遍才能关机!非常麻烦 !这里高手如云~求求好心人教教如何修改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应该有快捷关机的,我这边是长按就关了

网友:
图一上的三极管好像,等大佬来解释

网友B:
某宝有种模块,单键开关,电流似乎有10A。

网友C:
我的也是不好用,开机就频闪

网友D:
没有档位记忆吗?每次都要轮着按一遍确实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档位记忆吗?每次都要轮着按一遍确实难受

没有记忆..一定要轮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不好用,开机就频闪

讨厌家用的带爆闪...所以想改他成一个挡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种模块,单键开关,电流似乎有10A。

买模块也安不上去  他这个带充电的

网友:
长按试试看,挡位芯片没字不好说

网友:
得换芯片好像,芯片自带几档的。N年之前淘宝上看过,芯片单买还不便宜所以放弃了。

网友E:
C5电容上并联一个10K的电阻试试,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5电容上并联一个10K的电阻试试,我猜的

会不会boom..哈啊哈

网友:
绕过它的恒流芯片单独控制开关管

网友B:
只保留它的充电功能,去掉按键,模块装在旁边,供电和LED的线接到模块上。
或者保留充电功能,加装一片YX8254,这是一种 LED手电筒IC,SOT23-6封装,加装很方便:

网友:
这种低端手电不值得折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快捷关机的,我这边是长按就关了

这种才比较合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保留它的充电功能,去掉按键,模块装在旁边,供电和LED的线接到模块上。
或者保留充电功能,加装一片YX ...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办法  可惜有点深入啊 以为能加个电阻后者去掉又或者短路哪里可以实现...重新买模块的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才比较合理一点。

主要是我试过长按 双击 三击  都没反应都是按一次才启动  启动默认是高亮   然后什么中亮  低亮   爆闪  sos ..才回到关闭

网友:
只有换其它的手电驱动板或者加一个模块,充电还是用原来的,我的手电也是这样的,己径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