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电源宣称600W实际上够300W吗?

楼主(2024-12-09):
别人换下来的,拆出来电容鼓包了,

最近做了个这个ATX电源测试仪,左上角还预留有万能表测量的孔,误差在0.2V

网友:
做这个测量没意义,万用表都能干的事,要上电子负载才行,你这电源额定还不足200W

网友:
几乎集体怀孕,看来电容质量不行啊。

网友:
这肯定没600W

网友A:
最好能够用电子负载, 再测个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够用电子负载, 再测个纹波.

没有那玩意啊....

网友:
用料真不咋地

网友:
线全是黑的?

网友:
电容鼓这样,破电源

网友:
看主电容容量,主电容多大,电源基本就是多少瓦,八九不离十,比如主电容270uF,电源一般就不会超过300W!

网友:
看变压器个头,600W应该差不多

网友:
做工还算规整,但是600W是绝不可能滴,280-300差不多,400W的电源就明显扎实厚重多了

网友:
肯定没600W,看电容大体故值差不多

网友:
白牌,标称600w,选用元件一般,额定功率水分大,我认为最多200w。

网友:
你把电容换成固态电容就行了,这个撑死400W,真鸡儿的抠门,用那么小的电容输出那么大功率,不鼓包就奇怪了

网友:
先去换电容吧。

网友:
修修也能用,现在不上独立显卡,250W足足够用的。

网友:
没pfc电路,双管正激+二极管整流+单磁放大,看管子参数跟变压器个头输出600W应该问题不大。
但看主电容个头,还有输出电容个个鼓包。。。还是扔了吧。
实在节俭,可以换电容,当个额定350W的用。

网友:
我手上也有2个类似的,通电电容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