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 UNI-T UT136C+ UT136B+ 说明书。表的精度一般。

楼主(2024-12-09):
上个月买了一个136C+,  带温度功能,和我的AD584基准测了下。表的精度一般。

据说破坏点电路。就能增加NVC。

但贵在:功能合理,旋钮合理,使用方便。  适合长期的,常有。

UT136C+  B+ 的说明书。

网友:
只要不是专业要求,够用就好

网友:
据说速度很快。最近还有一个天宇TL21也不错。

网友:
100块钱想要几百上千的表的精度 有点不现实

楼主:
但贵在:功能合理,旋钮合理,使用方便。  适合长期的,常用。

网友:
不符合说明书的精度?其实一大堆表都会不同的值

网友:
速度贼快的表

网友:
我的136B+在电流档被插了220V,保险管那里换上一根细铜丝还能用

楼主:
电流档被插了220V??您这是简直要命啊?表笔没有炸?

网友A:
我也有136c+
这表二极管档,测绿色二极管能点亮但测不出导通数值,只能测红色的
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也酱紫?

网友:
一般检测够用就行。

网友:
速度快的我都不知道该买这个还是ut89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136c+
这表二极管档,测绿色二极管能点亮但测不出导通数值,只能测红色的
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也酱紫 ...

二极管挡的测试电压是3V。

网友B:
这表二极管测试电压是3V,但量程只有2V,超2V无显示

网友:
万用表要求是稳定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表二极管测试电压是3V,但量程只有2V,超2V无显示

难怪,谢谢啦
这表也是新买的,没用两次就被众仪ZT111打入冷宫了
不过说起做工,众仪这个乡下柴火妞实在是比不上人家,136c+的旋钮手感很不错,就是太大了

楼主(2025-02-26):
引用 网友B:
这表二极管测试电压是3V,但量程只有2V,超2V无显示

是的,如果是高压二极管就测不了。必须是指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