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不懂就问,车窗玻璃外压条,是否需要换掉?

楼主(2024-12-09):
主驾驶位车窗上沾了雨水,按理说降下车窗,相当于是简单擦了一下玻璃
现在压条老化,下降在升起,几乎没什么作用,这种情况下,换掉车窗外压条,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寿命是多久呢?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但下雨不多一般都没管它的

网友:
我的车没换过,说不清

网友:
换换吧,可以起到密封防水的作用

网友:
12年了,也刮不干净,这么一说的确是个事啊,难怪有车门烂的,应该有这个原因。

网友A:
这个胶条只能说有用,但是作用不大。我的车胶条内部是绒毛的。下雨天、洗车后升降一下,一样是水痕,上下的道道。刮不干净的。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理论上三年就要换,否则沙子卡在中间就会划伤玻璃,看上去就有很多竖条状划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胶条只能说有用,但是作用不大。我的车胶条内部是绒毛的。下雨天、洗车后升降一下,一样是水痕,上下的 ...

同样是绒毛的,应该都是毛的,新车时能刮干净,几年过后就不行了,有一次洗车时把他翻过来一看,全是泥巴粘在里面。

网友B:
换了更好,不想换的可以拆下压条,把里面泥巴清洗干净,因为我就洗过,里面全是泥巴。

楼主:
那我就先清洗一下,然后看看效果,不行就换掉

网友:
理论上有用,换新更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绒毛的,应该都是毛的,新车时能刮干净,几年过后就不行了,有一次洗车时把他翻过来一看,全是泥巴 ...

对,这个玩意儿就是个泥土收集器。想办法清洗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压条不是擦玻璃的,也不是防水的,你换他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没有更换的必要,后换的非原装货紧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条不是擦玻璃的,也不是防水的,你换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外压条是有擦玻璃和防止水侵入门内的作用的。

网友:
这个拆的话要拆不少东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了更好,不想换的可以拆下压条,把里面泥巴清洗干净,因为我就洗过,里面全是泥巴。 ...

请教下怎样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怎样拆开?

这不好说,车型不同结构也不同,有的是先拆螺丝再翘,有的是没有螺丝,直接翘。。。

楼主:
我抖音搜一下,看看好拆不好拆
好拆我就拆,不好拆直接放弃,毕竟工作忙,真没时间折腾

网友:
我的感觉就是无所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