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子显子放大镜,电子显微镜,也可以当作摄像头

楼主(2024-12-09):
可以当电子显微镜用     道路上的机器,原来都是五六千一个   手动4倍光学变焦   可以BCN直接接带AV的液晶屏,也可以连接路由用网络。
支持人脸检测  等10项行为分析,4项异常侦测,2项识别检测,1项统计功能,
300万相素,支持萤石云在线,支持内存卡,
不只道路上用,家用也可以
支持千兆网接入,支持POE    DC12     AC24V供电,支持内存卡,
镜头有11-40MM     2.7-12MM    可选择,如果不指定,就随机发。
二手物品,可能存在隐形瑕疵,我只简单试了可以出图像,没有长时间运行。里面功能很多,就不试了。试机图片经过压缩,不怎么清晰了,凑合着看吧。
两个型号随机发,镜头随机发,可以指定,不指定就随机发。成色先到先选 。图片上有对着电脑屏幕拍的像素,看下微距下电脑屏幕放大后像素什么样子,,这些都是肉眼看不到的。

89元  非边远运费10元
要两个79一个,运费实收

网友:
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A:
机器老了点、感光芯片真实像素是多少?AV输出4:3画面?AV输出只有30万像素啊、接个5寸7寸小屏幕看还凑合、网口输出有延迟哦、

网友:
有点心动,有没有已经用上了的,发来看看效果。

网友B:
做电子显微镜用,只能是将就  缺变距支架 感光芯片真实像素是多少?
   确实价位诱人

网友:
还挺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老了点、感光芯片真实像素是多少?AV输出4:3画面?AV输出只有30万像素啊、接个5寸7寸小屏幕看还凑合、 ...

唉,三百万相素,BNC输出很清晰,三百万到你那儿怎么就成了30万,网络会延迟,谁告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电子显微镜用,只能是将就  缺变距支架 感光芯片真实像素是多少?
   确实价位诱人 ...

嗯,没有支架,这种摄像头上市时都在五六千,镜头也不会便宜,

网友C:
有没有已经用上放大了的,发来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已经用上放大了的,发来看看效果

难道我上面的图还不详细

网友:
现在很多手机摄像头都有微距功能,看个0603尺寸的贴片电阻电容上的型号还是非常清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三百万相素,BNC输出很清晰,三百万到你那儿怎么就成了30万,网络会延迟,谁告诉你的, ...

你吧机器具体型号说出来大家查一下就清楚参数了、清晰和像素多少是两回事、我不是说接小屏幕观看也还可以嘛,BNC接口在海康摄像头上,连接的是模拟视频输入接口,用于将模拟视频信号传输到监控设备上,模拟视频分辨率为720x480和720x576,40万像素,没错;就不知网口接电脑录像或拍照截屏能有多少像素。

网友:
看你照片、应该是海康威视DS-SH960QJ、DS-2CD2826FWD这些,功耗4.8W、200万1/2.7寸CMOS、最大图像尺寸1920x1080、BNC接口输出模拟视频信号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 BNC)、

楼主: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8 ... .0.0.2ad71cbcZ0ETJx
http://www.bjyirui.com/zh/detail-231.aspx

这是网站介绍,支持萤石云在线,需要的私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机器老了点、感光芯片真实像素是多少?AV输出4:3画面?AV输出只有30万像素啊、接个5寸7寸小屏幕看还凑合、 ...

我用的2825F,网络的延迟确实很糟心,只能当放大镜看,没法在下面操作,图像不跟手。后来换了个1200线的cs口模拟机芯,舒服多了。但是支臂太碍事,最后还是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2825F,网络的延迟确实很糟心,只能当放大镜看,没法在下面操作,图像不跟手。后来换了个1200线的cs ...

我就奇怪了,局域网会延迟,还是你国外操作,海康远程监控都不延迟,我海康萤石云摄像头,就用海外服务器延迟厉害,第一次听说局域网会延迟,

楼主:
需要私信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奇怪了,局域网会延迟,还是你国外操作,海康远程监控都不延迟,我海康萤石云摄像头,就用海外服务器 ...

会的。拍个秒表计时器就看出来了。模拟的和网络的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