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朋友新房装修 拆解一台丢弃的韩国新马士newmox NM-3351组合音响

楼主(2024-12-09):
周六,路过朋友家 ,正在装修 ,门口丢弃一台满是灰尘的迷你组合音响……
问师傅,机器坏了,于是搬回家修一修。
看牌子 newmox 韩国产?不认识,有认识的么?先拆看看!

网友:
有杜比标,不便宜啊

网友:
情怀,当年可不便宜。。

网友:
又是以前买不起,现在用不上的货

楼主:
继续拆解新马士NM3351 迷你组合音响

  周日外面寒风瑟瑟,窝在在家休息,决定继续拆解newmox NM3351组合音响。
  清扫灰尘,用湿毛巾擦除外面的油漆,最担心是受潮进水……
  擦擦,擦擦,吹吹……
  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到处是密密麻麻的连线,难不成是国产的??似乎比国产要强!很多连接线第一次看到!机器还不错,没有进水,没有受潮(毕竟是三楼)
  机器有俩部分组成:CD控制功放一块 很重!收音机卡座一块,轻飘飘的,一边负责放音,一边2个大飞轮带录放,似乎还不错,成色可以!两机使用2组排线,9脚和11脚,但排线早已找不到了!
  主变压器确实大,150W有没有?另外收音板上还有一台小变压器,30W?最关心的是功放使用的STK4142,最大42V,26V功率25W,据说比TDA7293差好听一点,希望没有问题!
  CD带机芯单独集成,可能是索尼214机芯?按键显示均有,除了灰尘,应该问题不大。
  检查发现是收音机控制有问题,尤其是CPU晶振那一片全生锈了!已经看不清楚电路走向,蓝色的就是6ma镍氢电池,显示0V!难不成生锈的是电池充电线路?为整机提供时间显示和休眠、定时开关机??
  先不管了,按键开关肯定都不通了,先把20多个2脚轻触开关换了,用4脚钻孔代替,热熔胶固定!高度太高,剪掉按键高度,比合检查还可以!
  因为收音机CPU控制电路有问题,暂时就不通电,以免出故障!下次再拆!
  感谢大家观赏!有知道资料的,不吝赐教!

网友:
收音、卡带、CD一应俱全,还有频率均衡器!就是屁股拍不全,没看到产地相关信息

网友:
塑料上的保护膜都没有撕掉……

楼主:
上午再去拍  收音机卡座的屁股字迹清晰

楼主:
还得感谢装修师傅,全部用灰尘遮盖,避免了第二次损坏,里面还是保存不错的,板子结实,标识还在!

网友:
小声问下,拆开后还打算装回去吗?

网友:
东西还是规矩,比早期国产强很多,不过这东西现在没用了

网友:
某年的地摊二手市场,有一老板说类似的机器10块卖给我一套类似的组合音响(状态不明,外观还挺新的),可惜俺急着有事离开,又错过了。。。
转念就又是一辈子的事

网友:
遥控音量使用电机带着电位器转的,这是比较早期的产品了!先进一点的是压控放大器。

网友:
这种音色和音质都不敢恭维了,还是吃灰算了

网友:
再好也是废物了,

网友:
韩国新马士newmax

网友:
都是年轻时候的回忆

网友:
90年代产品,按这结构当年得3000大洋

网友:
当时兴这个结婚都得搞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