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这样设置的RDT参数怎么跑了十几个小时还没完?

楼主(2024-12-09):
之前开RDT参数都是按照朱总的设置  3圈 20   50 都能开完容量, 这次的是3个颗粒120G 但是按照20  50的话跑完RDT开只能开60G出来,坏块太多了把? 现在我设置35  45  昨晚4点多就开始跑,现在还在闪,像这种情况 我该怎么设置这个原来的参数 能开完120G呢?

网友:
期待楼下给以解读

网友:
如果20 50跑完rdt开不出来120G,那颗粒堪忧了。看下哪个颗粒坏块格外多,换掉最好。如果没有可替换的同型号颗粒,只能降容用了。
你也不能为了开够120G,一味地放宽rdt的标准,到时开出来后期使用不稳定不白忙了么

网友:
可能颗粒有问题?

网友:
120g的小固态,通常3分钟就跑完。Tlc模式不用跑,只跑slc模式一圈足够。。ecc设为3。出来效果不佳直接不留,,如果是海力士的v4v5颗粒,ecc直接设成1或者2。这种体质正常颗粒通常ecc直接就能过1,,跑的多了直接按经验判断就可。

网友:
开半容试试

网友:
我的跑了不到一分钟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