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天气转冷,手机电池又变得特别容易饿死,大家有同感么?

楼主(2024-12-09):
以前电池挺耐用的,天气变冷,有时候会突然掉电,

真是好麻烦啊,

昨天手机电池似乎又饿死,还好充电马上救活了,无需拆机

天气变冷,大家是如何避免电池被饿死的?

网友:
电池还是挺脆弱的

网友:
保温,搞空调,取暖器,或者放地窖

网友A:
户外就更换钛酸锂电池

网友:
撸主手机这么多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网友:
天冷满电才能出门。

网友:
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它饿死呢,及时充电

网友:
我们湖北好像没有这种顾虑,当然水果手机除外。

网友B:
定期充电, 每次充电到70%

网友:
不至于饿死吧,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建议带个充电宝吧,一个不够就两个

网友:
手机还好吧,一般都随身装着,不会太冷。电瓶车在冬天就比较考验电池性能了

网友C:
可能北方温度比较低吧,换个三防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户外就更换钛酸锂电池

手机电池有钛酸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期充电, 每次充电到70%

不是应该充电到90%以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北方温度比较低吧,换个三防手机

三防手机电池也不防冻?

网友:
常备充电宝

网友:
加个手机壳

网友:
老手机天天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