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报废的x-tec钢瓶减压阀ss-prg1506

楼主(2024-12-09):
经常搞氩弧焊的老铁肯定常用钢瓶减压阀,把8L钢瓶里面100kg压力的气体减压后用管子输出。
单独拆下来看到这货有两块压力表,前门显示气瓶压力,后面显示输出压力,粗的接口连到钢瓶,细的接口连管道。

侧面是铭牌,去年出厂的,标注了压力范围,单位是psi,压力表的单位是MPa

出气口是标准的螺纹

用了一年多,这个表就挂了,不能调压了,送检给退回来了,只能报废,拆散研究一下。
阀体,进出口,两块表,5个大件。

两块压力表倒是好用的,留下

上大台钳,拆阀体,里面一根粗弹簧,顶着一个金属片

下部阀体有个螺帽,里面一根金属针

拧下来是一根阀针,螺帽里面是塑料密封垫片,阀针底下是一根细弹簧

锥面顶住塑料片密封?有点儿戏啊

继续拆解,细弹簧下面还有一个金属块,一个锥面塑料环。
粗弹簧那端还有一个大金属盖,通过这个盖子顶住阀针调节压力,怀疑就是这个大金属盖失效了。

旋钮盖子这边是一根升降螺纹

旋钮螺杆顶住粗弹簧上面,给不同的压力到阀针上

报废就报废了吧,
正好手里还有铜减压阀,连40L大钢瓶的,接钢瓶的口跟8L小钢瓶配不上,
把8L的接口换到40L上面,正好有两个报废的减压阀,两个新的铜减压阀。

换完的效果,铜减压阀换了不锈钢的进气口和出气口。

报废不锈钢减压阀上面这个250kg的压力表也是坏的,卡针,
估计是扳手拧的时候挤压到压力表壳子,导致指针转轴跟表盘挤压卡滞。

建议压力表,压力通过螺纹管伸缩驱动扇形齿轮摆动指针

这种精度一般,可以丢垃圾桶了,最后得到一些黄铜配件和两个不锈钢疙瘩(阀体),一斤半重的不锈钢当锤子不错

网友A:
不能调压是不是大金属盖用料太薄,变形了

网友B:
这个能不能家里搞一个

网友C:
我们要看氩弧焊机

网友D:
我看见钢瓶总觉得心里打鼓...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网友:
这个牌子的以前实验室常用,的确容易坏,症状跟你的一模一样,南京这边一家公司生成的。

网友:
结构挺复杂的

网友:
压力表里面都差不多吧

网友:
看着质量还不错啊~

网友:
铜可以换的千、钱

网友:
精致,它的售价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要看氩弧焊机

氩弧焊机我是没有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调压是不是大金属盖用料太薄,变形了

母鸡啊,有两个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见钢瓶总觉得心里打鼓...

100kg压力,确实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不能家里搞一个

门窗店我看到有小钢瓶

网友:
别研究的太深入,否则要喝咖啡的。你们应该懂的

网友:
看着质量还不错啊

网友:
这厌力表和常见的不一样,伸缩管中间还转了个环,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