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空调伴侣配合热水器,实现峰谷电烧水,是否可行?

楼主(2024-12-09):
热水器功率大,每天开闭,空调伴侣是否容易损坏?
是否有人试过小米空调伴侣搭配热水器,效果怎样?是否能显著降低能耗和电费?

网友:
空调伴侣是通过遥控吗?一般空调直接通断市电不会工作啊

热水器也可以遥控?

网友:
省不了,最好就是减少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段,让电热水器在晚上十点后加热。

网友A:
我们这边,居民电价没有 峰谷一说。都是一样。

网友:
峰谷电又没多大差距,一年超过4800度后进入第三档,峰价8毛多谷价6毛多,有多大区别吗?

网友:
可以自定义开启和耗电统计,频繁开启也不至于损坏空调伴侣的.但不一定遥控能匹配的上.

网友B:
可以尝试。我家安装的充电桩用电是有峰谷的,谷价不到家用照明的一半。现在是手机远程控制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居民电价没有 峰谷一说。都是一样。

哪里的居民电?怎么会没有峰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居民电?怎么会没有峰谷的

广州,阶梯电价

网友:
伴侣没有定时功能么?那样是不是更好

网友:
小米空调伴侣是一种智能化设备,可以远程控制空调的开关、温度、模式等功能而方便使用,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省电

网友:
小米空调伴侣就是一个遥控插座,我以为是什么高科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我家安装的充电桩用电是有峰谷的,谷价不到家用照明的一半。现在是手机远程控制开关。 ...

充电桩的电可以拉到室内供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桩的电可以拉到室内供电么

不都是220嘛

网友D:
如今很多电热水器,都自带网络功能,就以我家目前自用的华凌电热水器为例,在美的美居APP上就能预约时段开关机,自动烧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今很多电热水器,都自带网络功能,就以我家目前自用的华凌电热水器为例,在美的美居APP上就能预约时段开 ...

华凌电热水器支持美的app么?你这个热水器什么型号,多少钱买都?

楼主:
可以把充电桩的电拿来给屋子供电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充电桩的电拿来给屋子供电么?

电路自己弄就可以吧,没听说有人查这个。不过……山东的新能源充电桩峰价是傍晚的用电高峰期,电价高于照明电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自己弄就可以吧,没听说有人查这个。不过……山东的新能源充电桩峰价是傍晚的用电高峰期,电价高于照 ...

新能源充电桩的阶梯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