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X] 瑞昱RM1135+Intel闪存搬板开卡量产成功

楼主(2024-12-09):
从几块旧盘上搬板合成一块盘,加焊SPI芯片,开卡成功。开卡软件瑞昱RM1135+B16A

网友A:
恭喜恭喜,可喜可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可喜可贺!

感谢感谢,这个主控和闪存组合有点鬼,就是发图的这块板也遇到过开卡失败报错的情况,也遇到过现实开卡成功但是系统里不识别盘的情况,好在最后还是成功了,不知道开卡软件设置的问题还是啥情况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探索精神好呀。

网友B:
“加焊SPI芯片”是个什么鬼?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焊SPI芯片”是个什么鬼?

板子上那个位置缺了SPI芯片,加焊这个是解决在勾选了DL mode时开卡出错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上那个位置缺了SPI芯片,加焊这个是解决在勾选了DL mode时开卡出错问题 ...

那不勾不就解决了,还焊啥

网友:
恭喜恭喜,可喜可贺

网友:
原则上只要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都能成功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勾不就解决了,还焊啥

可能跟我的转接板有关,相同的8块板子搬板合成两块,前面一块不勾选过了,后面这一块横竖刷不过,加了就过了,后面也仔细看了好多帖子说不勾选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