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倒水时不小心把开水倒到机械硬盘,线路板也沾水了,怎么办?

楼主(2024-12-09):
想通电,但是又不敢,

怎样做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A:
拆开擦水渍,有风的地方阴干几天,再装起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B:
机械硬盘密封的好,不会进水的。你把金手指的地方擦干净就行,实在不放心像楼上说的,阴干几天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擦水渍,有风的地方阴干几天,再装起来,就可以用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网友:
擦干太阳底下晒一下水分蒸发,再干擦一遍

网友C:
要是当时就拔下来USB线量一量可能没有事,要不然通着电会腐蚀芯片和电路

网友D:
要看倒在什么地方了,只要不到在主控板的地方就没事,现在的键盘不是都防水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看倒在什么地方了,只要不到在主控板的地方就没事,现在的键盘不是都防水吗 ...

他是倒在机械硬盘上了。不是机械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当时就拔下来USB线量一量可能没有事,要不然通着电会腐蚀芯片和电路

他是倒在机械硬盘上了。不是机械键盘。。。
哪来的USB?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是倒在机械硬盘上了。不是机械键盘。。。

没仔细看,硬盘没通电的话倒点水更不要紧了,拆下线路板来擦干就行了

网友:
我看错了,硬盘倒水,要赶紧把电路板拆下来,吹风机仔细慢慢吹一下,倒水后不通电应该没事,要是当时通电的情况下,估计会烧元器件,还是拆下来电路板,把背面吹一下,

网友:
全部拆开放在太阳下晒,进水时如果没有通电问题不大。

网友:
擦干,放几天。

网友:
擦干,放几天或用热风吹一会。

网友:
拆下电路板,纯酒精洗一下。

网友:
一定不能通电开机实验,可以甩尽可见水珠,然后用电吹风吹干即可。

网友:
没通电不要紧,晾干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密封的好,不会进水的。你把金手指的地方擦干净就行,实在不放心像楼上说的,阴干几天再用 ...

是否有必要太阳下晒几天?

网友:
吹干,再通电看,如果不行下次注意就可以了
办公室电脑,好几次咖啡泼在主机上,也没坏
咖啡顺着USB插口进去,前两天,喇叭老是破咯破咯提示有硬件插入
过几天就好了

网友:
把硬盘的主板拆下来,吹风机吹干,硬盘本体不要甩,纸巾擦干后,小热风吹干   通电。坏不坏得看你倒水的时候硬盘有没有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