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坏了,拆开一看,板子炸了,磁控管挂了。。。

楼主(2024-12-09):
微波炉突然出问题了,感觉有焦糊味。其他操作都正常,就是不能加热了。加热时功率只有100多瓦。

格兰仕的经典微波炉。

拆开外壳,露出内脏。

首先检查高压保险丝。果然炸了。

高压电容先放电以保安全,然后测得容量0.9uF,没问题。
把高压二极管拆下来,用可调电源设置10V,恒流设为10mA,测了没问题(导通电压8.6V)。

高压变压器磁控管绕组阻值:0.03欧。

磁控管灯丝阻值:0.03欧。

磁控管灯丝脚对壳阻值:47K。正常应该是无穷大啊!完了,磁控管挂了。

把控制板拆下来,看看是哪里炸了。

可以看到板子这里曾经硝烟弥漫,板上有烟火痕迹。
还没有时间把原件拆下来检查。大家能否根据硝烟的方向形状,猜一猜是哪个元件炸了?

待续。。。

补充内容 (2024-12-16 17:29):
后续:

换了磁控管和高压保险丝就修好了。
28楼的坛友说得对,板子没有坏,那些不是爆炸痕迹,是高压静电吸附的灰尘。

网友A:
标L1是电感吗?好像是启动电阻呢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B:
更换个磁控管和高压保险丝就好了。小心3000v高压

网友C:
正好换个机械微波炉,这种电控的看着就头痛,就一个加热的,没必要那么复杂

网友:
格兰仕这牌子不会再买了,坏了好几个了,虽然自己修好送人了。松下、美的的还行,目前用着没问题。

网友D:
这太奇妙了----上午10点左右,正在修这个格兰仕的微波炉,磁控管型号一模一样。也是磁控管和高压保险坏了,我看了下,可能机型都一模一样。

网友:
查一下板上继电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板子下面的东西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L1是电感吗?好像是启动电阻呢

应该是色环电感,熏黑了看不清楚颜色数值。

楼主:
还没有呢,刚拆开,看看哪里坏了要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个磁控管和高压保险丝就好了。小心3000v高压

磁控管和高压保险丝肯定是要换的。但电控板上那些爆炸痕迹又让我坐立不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换个机械微波炉,这种电控的看着就头痛,就一个加热的,没必要那么复杂 ...

确实,那些花俏的功能几乎没有用过,每次就是一键加热若干分钟而已。机械式的就可以了,不过定时器要准确才行。

网友:
坏的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太奇妙了----上午10点左右,正在修这个格兰仕的微波炉,磁控管型号一模一样。也是磁控管和高压保险坏了, ...

哈哈。你的修好了吗?
格兰仕几乎都是这个型号的磁控管。外面套壳而已。

网友:
这么巧,我家的也是刚坏,看你第一图,和我的几乎一毛一样。

网友:
拆变压器玩

网友:
磁控管是大件啊

网友:
红圈的,爆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