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实现九阳豆浆机JYZD-15B预约功能

楼主(2024-12-09):
九阳老款的豆浆机JYZD-15B,耐用,但就是需要人工干预,不支持预约,也不支持定时,曾想过加个米家的智能插座,用智能插座每天早上6点接通电源,但机器通电默认是待机模式,需要按一下【全豆豆浆】或者【五谷豆浆】的按键才能进入对应工作流程,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以下需求呢?

需求:
接通电源后,激活【全豆豆浆】或者【五谷豆浆】的任务,最好能切换选择,如不能选择,就默认为【全豆豆浆】。

方案1:
1、通过智能插座,在预约时间到达时,接通电源(这一步可以通过米家智能插座完成),但如何模拟接通电源后按一下按键呢?

方案2:
1、直接集成一个定时/预约模块?到点激活【全豆豆浆】或者【五谷豆浆】的任务。

方案3:
1、有更好且简单的方案吗???

网友A:
我做过,使用在机房的普通空调上。上电几秒后,自动短接Auto键一次。
上电直接短接按键可能会失效,要等CPU落位。

不过空调的AUTO键上有5v的电压,不知道这种有没有。

【编辑】刚找到了,都好几年了啊。。。。。。

用MOS管应该更简单吧

楼主:
暂时没有拆机,无法确定微动按键开关两端的 电压,逛坛里的帖子,
1、有建议用电阻和电容组成复位电路,通电时模拟按下微动开关一次;
2、也有建议用干簧管继电器,假如微动开关两端是5V电压,在接通电源时,通电瞬间(虽然是直流),但干簧管也能获得一次电磁量,干簧管吸合就释放,模拟一次按下按键。

楼主:
用RC复位电路,实现通电时模拟按下按键一次,晚上拆机测试下按钮2端的电压差,再实验下。理论上用智能插座定时通电+RC复位(模拟按键一次),应该可以实现需求。

网友:
把按键引出来接一个涂鸦继电器模块不就行了,涂鸦APP里设置好时间或启动条件,这个模块带蓝牙和WiFi的,也能远程控制

网友:
建议你换个机吧。。换个带预约功能的。。

网友:
买个家政机器人

网友:
最好是打个板子,集成一些功能,不知道万能宝有现成的没。

网友:
建议直接换机

网友B:
这个改成预约是不是有危险,好好考虑一下。

楼主:
拆开看了,薄膜开关,GDN三根线,当DN短接时激活【全豆豆浆】任务,没测电压。先并联了25V47uf,通电瞬间充电时间太短,拉低时间不足,指示灯稍微亮一下但无法进入工作状态,然后换了一只16V220uf,接通电源直接进入【全豆豆浆】。搭配智能插座定时开关,基本上满足了到点自动煮豆浆的需求。
并联电容后,通电直接进入全豆工作模式,断电退出,再通电又直接进入全豆工作模式,两个按键失效,无法在某一个操作步骤中切换到【五谷豆浆】任务,怎样才能更完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成预约是不是有危险,好好考虑一下。

豆浆机本身的安全措施做得很足,防干烧,防溢出,可以说说会有什么危险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薄膜开关,GDN三根线,当DN短接时激活【全豆豆浆】任务,没测电压。先并联了25V47uf,通电瞬间充 ...

今天做了一次豆浆,智能插座单点通电,并联电容模拟触发一次【全豆豆浆】按键,豆浆机工作完成后,自动停止,没有因为并联电容而再次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使用在机房的普通空调上。上电几秒后,自动短接Auto键一次。
上电直接短接按键可能会失效,要等CPU ...

这个电路,能实现通电等待几秒才接通吗?接通后是否会断开,即是否为短按一次auto键的效果?

网友C:
网上搜,一种电脑遥控开关机模块,连接的WiFi,用手机APP控制。接线可以接到按键线上,我试过洗碗机的功能键,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搜,一种电脑遥控开关机模块,连接的WiFi,用手机APP控制。接线可以接到按键线上,我试过洗碗机的功能 ...

这种方案曾考虑过,就是电脑来电自动开机模块,或者WiFi远程开机模块,App上应该可以定时接通,不过塞进盖子里后,就很难再联网配置,所以没考虑这个方案。至于来电自动开机模块,跟并接个点解电容的效果一样,目前已并联电容,实现通电即工作,但有点不完美,就是一旦默认进入【全豆豆浆】流程,就无法通过按键选择【五谷豆浆】流程。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待机键自动按一下电路,你参考一下:12Ⅴ经2.2k电阻入光耦初级发光管经470μ入地另电解正极经4007到12v(关机后泄放电解电压)次级接触点(当然事前量好触点电位,c接高电位)    2.2K是依电源电压和发光管电流确定的,按键时间是电解容量确定,由于用了光耦(电解的漏电也被滤掉),不破坏按键原功能

网友:
老豆浆机真的很质量,这想法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能实现通电等待几秒才接通吗?接通后是否会断开,即是否为短按一次auto键的效果? ...

实测,通电大概3秒后短接按键。
电路原理:5v上电后,47微法的电容上电压不能突变,导致9012导通,第一个9013上的100微法电容充电导致它导通,第二个9013失去基极电流截止。
大概3秒后,100微法的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第一个9013截止,第二个9013导通,模拟按键按下。
大概再过1秒,47微法的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9012截止,整个电路失去电压。
总结就是:来电后延时3秒触发按键;来电后延时约5秒整个电路失电,不影响按键功能。

弊端就是突然停电很快就来电的话,电容上的电压没有释放,会导致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