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强拆一索尼MD-WALKMAN MZ-R91 试图修复屏幕缺点阵

楼主(2024-12-09):
床下面翻出一台MD随身录放机 R91 音质在线!唯独屏幕点阵显示不全 心里痒痒

音质明显好于后期的MD 虽然这型号也不算老 读碟秒

成色一般 状态七次郎

显示日文的点阵 中间缺了一小块

很能欣赏

清理触点和LCD的 无果 本来也很干净

做工真的很精致

装回 依然缺 那就继续缺吧 看来不是LCD的问题 就是板子线路的问题了 我是没辙

就这么凑活听吧 唐僧取的经还不全呢 何况我  谢谢!

网友:
怀旧的年代,很粉嫩的颜色,,,支持折腾

网友:
人生总是不完美,遗憾无处不在才是永恒了

网友:
维纳斯也是没有手臂

网友:
电路板很漂亮

网友:
放大倍数不够清晰,还要再试试

网友:
好像是正中间呢

网友:
东西女生用的吧

网友A:
楼主床下都是宝贝啊,鉴定完毕。
然后这个是屏线连接吗?有无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缺吧日文反正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床下都是宝贝啊,鉴定完毕。
然后这个是屏线连接吗?有无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

导电橡胶连接 上下调换了还这样 最终的问题只能是:板子电路问题 LCD屏问题 线路虚接、过孔不通

网友:
怀旧的年代,支持折腾

网友:
啥事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乡下的月亮有点亮度就行了。

网友:
以前是不是都是镀金的

网友:
昙花一现的玩意儿

网友:
一颗牛屎搞定,这大法的MD集成度真高。

网友:
牛屎很方,那时候的屏普遍没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床下都是宝贝啊,鉴定完毕。
然后这个是屏线连接吗?有无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

床在哪里,莫有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