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0元MPPT控制板SRNE-ML2420连不上电脑

楼主(2024-12-09):
MPPT控制板SRNE-ML2420连不上,用的台式电脑,接USB转TTL线,板子上接了电感,改了rx、tx线

网友A:
测试12v接在中间电池的两个柱, com4 驱动2023版可能有点问题,更新驱动-  浏览我的电脑-  让我从计算机的可用驱动 选2023版前的
或usb转ttl 的rx tx 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12v接在中间电池的两个柱, com4 驱动2023版可能有点问题,更新驱动-  浏览我的电脑-  让我从计算机的 ...

更新了,驱动,甚至卸载了重新安装,win10系统重装为,安装版,非Ghost版系统

网友:
原设计有借口,不用这样改吧

网友A:
红色线不用接  ,2023版的我的也是认不了,偶尔usb拔插下能认,但大多数不连,换2019就正常,rx tx要对得上,多次互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线不用接  ,2023版的我的也是认不了,偶尔usb拔插下能认,但大多数不连,换2019就正常,rx tx要对得上 ...

我的不显示驱动的版本;另外你的老版本的驱动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B:
感觉你割错了。你买了几块板

网友C:
谁教你这么割的

网友:
10块钱要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割错了。你买了几块板

没割错~只是一个在正面割,一个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教你这么割的

没割错~只是一个在正面割,一个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教你这么割的

看看论坛大佬割的。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线不用接  ,2023版的我的也是认不了,偶尔usb拔插下能认,但大多数不连,换2019就正常,rx tx要对得上 ...

这个驱动问题,应该换换340 341编程器硬件,有的硬件太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教你这么割的

MPPT SRNE ML2420太阳能控制板记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768940

我割的

网友D:
我的也连不上电脑,确认usb转ttl没问题刷蓝牙版都OK,现在蓝牙能连上,电脑怎么搞都连不上,不知道驱动那里找,USB转ttl芯片是cp21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连不上电脑,确认usb转ttl没问题刷蓝牙版都OK,现在蓝牙能连上,电脑怎么搞都连不上,不知道驱动那里 ...

我也买了蓝牙板了,快递还在路上,看看蓝牙能不能连上,你蓝牙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割错~只是一个在正面割,一个在背面

不用割也可以用的。割了等于白出掉些备用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蓝牙板了,快递还在路上,看看蓝牙能不能连上,你蓝牙怎么搞的? ...

usb转ttl连接蓝牙板记得电源也接上,电脑端打开蓝牙板调试软件,好像是输入5条指令就可以了,然后跟mppt板上连接好四条线,手机app打开搜索连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