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白依葫芦画瓢组一个明纬S350-27改造可调电源

楼主(2024-12-09):
写在前面:
一位坛友说我不是小白,这点我是不认可的。
组这个电源主要给那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用,其实有两个充电器的,还加了库仑计,千言万语,谁叫咱管不住,好折腾呢。
改这个电源因为网上现成的方案很多,这里采用的论坛大神桃源客的方案,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他qq群交流,那里图纸,教程都是现成的,不懂还有大神在。我啥也不会,就会依葫芦画瓢,中途遇到问题也是分析不出来,自己瞎琢磨,连猜带蒙,总算成型,再次谢过@桃源客 大神。

————————以下是正文——————

到手二手明纬s350-27电源一台,元件包三包

由于单个负载只有盘成的最大150w跟pc150最大250w,(还有一个M8V6出给坛友了,估计现在他还在为此而愤愤呢,在此道歉,让您费心了,私密马赛!)所以并联到一起组合成350w,电源先不拆不改,烤烤鸡看稳定性
半个小时后一切安好,没爆炸,没跳闸,没有意外,一切都还是原样,那么下一步

三个元件包里的东西整理一下,测量一遍,发现少了一个限流电阻,自己翻找来补上

这个辅助电源也是元件包里面的

记录下接口定义

拆开发现里面好多灰尘,还有棉絮装的东东

拿到公司里面用车间里工业用高压气 枪吹了吹,那个力量惊人,相信是比论坛大神@qrut 的吹尘枪压力要打那么一点点的
一顿烟雾过后,清净了许多

这个低压侧的功率管子的散热片挡片得加工一下,给新加上得共阳二极管共用

改成这样,用锤子敲打几下,看样子要断了一样,其实用手掰了掰,还好

这里有个要点,教程里也提了得,接线端子很不好拆,得先用趁手得斜口钳之类得剪掉段子,让电路引脚之间独立开了,才好用烙铁拆

电路背面板全貌(改动之前)

各种改装操作,都是现学现卖

改造中的板子一览

改超过50v 全桥,需要切断电路,这里不好搞,几下都差点伤到不相干的电路了,主要还是工具不趁手吧。

新加的共阳二极管 型号: 1640CTR

这里画一下重点,这个J15原本的跳线,需要改成一个电阻,按教程说这个电阻51K,电压能到80v刚好,结果我的按照这个值来,只能到41v左右,过程中自己瞎琢磨,换了个110k的,发现能到60v,150k的能上90v,后跟桃源客老师证实,应该是明纬这个电源有多款电源,我这个跟教程里改的电源版本有些许区别造成的

高压侧功率管2SC3320

(数据来源自百度,仅供参考)

其实电路改造有教程,不需要懂原理都能改好,比如我
灯泡大法以后我就就迫不及待地接入控制板测试了

成功点亮,开始以为算完事儿,后续发现一堆问题,比如电压最高41v啊,风扇不转啊,每次校准完都没输出啊,等等

其实外壳也挺难的,很多diy最终败在外壳上,比如说我好久以前的m8负载和黑武士电源,就因为外壳不好,个人觉得是失败的
这个外壳还好,是铝合金的,拿到车间用切割机切掉前面挡着安装控制板及显示的部分,然后本想攻丝,发现还是太薄了,最后上的螺丝

电路板通过两个螺丝螺帽固定

然后给各个原本有导热硅脂的地方更换硅脂,小白能做的就是这些,能做的也就尽量做吧。
用的国产这两年说堪比7921的硅脂,没条件对比权且用吧

NTC按教程,先绝缘,再放在高压功率三极管散热片那里

新加入的共阳二极管也要处理好绝缘,不要它跟外壳接触导通,然后用 处理过的挡片固定好

中途一栏(元件面)

NTC位置找来插件,方便外壳拆卸安装

输出接口部分

新加了个220v开关

最终大概这样子

检查后盖好盖子(这张糊了)

后面出线专门用了这种防水接头护圈,带自锁线材功能,防止线材移位 (小白能做的就这些了)

然后就是校准 输入密码 :1688(这时候才发现电压不能上调,跟教程J15的值不一样)改成150k后输出最高能到88v的样子,接近90v,功率达到风扇启动温度,风扇还是不转(润滑不够,加润滑液),等等细节问题后续花了半天慢慢解决的。

这个版本跟教程里的不一样,特别标注一下

为此特别用14AWG的硅胶软线做的充电线,香蕉头一般不拆下来,一般不会短路,要短路了,那就不一般

风扇启动困难是吧,给他来点丰田纯牌,不要多了,一滴就好,后续明显噪音减少很多,
结论是,丰田纯牌好
——————后续测试发现 还是风扇老化了,虽然噪音很小,但是启动电压低了还是困难,得到快要满速的时候才能起转,相当于转速区间变窄了,比如之前设置30起转-40度满速,结果就是30度pwm给电压,可以看到风扇都用了一下,但是没转起来,等差不多37,8度的时候,电压继续太高,直到达到风扇的启动点,风扇才转起来,这时候的转速接近满速了。等温度降下来了从高到低倒是没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直接三极管b极接地或者更换风扇解决。暂时先这样用吧——

最终,电池终于能吃上饭了

——————谢谢各位的观看——————

中途出线各种问题,都有点放弃了,中年小白,没那么多时间搞了,还好摸摸索索中算成了,期望耐久一点吧

最后,无情铁手,盗图光荣@8139

网友A:
最后那个扭秧歌貌似少了俩人

网友B:
明纬改可调因为有很多现成的作业能抄,是真的方便,不像冷门的电源,改起来那么费劲。

高导的硅脂总体来说还行,属于便宜又大碗的那种。

看来动图的版权费是收不到了,上来就是铁手盗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扭秧歌貌似少了俩人

系统内部有暗桩,盗版的只输出两个

网友C:
手艺高强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内部有暗桩,盗版的只输出两个

不好,还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扭秧歌貌似少了俩人

不好,还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纬改可调因为有很多现成的作业能抄,是真的方便,不像冷门的电源,改起来那么费劲。

高导的硅脂总体来说 ...

其实之前想一来就上个大的,相信老哥也猜到是啥了。
后来想了下,贵,重,用不着=穷
才搞的得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纬改可调因为有很多现成的作业能抄,是真的方便,不像冷门的电源,改起来那么费劲。

高导的硅脂总体来说 ...

好图要分享,要像挣钱买刀兄学习。
至于什么图,你可以问问他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高强很不错

先到先得,今天没多少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内部有暗桩,盗版的只输出两个

已破解大婶的密宗大法,四个齐活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扭秧歌貌似少了俩人

大婶的暗桩已破解4个齐活儿了

网友D:
比较盛行这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盛行这型号
我觉得像上面猴哥说的,主要是资料多吧

网友:
艺高人胆大,遇啥都不怕

网友:
好手艺,很实用

网友:
彩屏控制板看着很漂亮。

网友:
之前收藏过改装帖,但是没遇上好电源,加上用的地方少,后来慢慢的退烧,等哪天来了兴趣再试试水

网友:
看着效果还不错

网友:
屏幕挺大,接线位置应该打上胶防止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