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具新人 电磨工具购置求助帖

楼主(2024-12-09):
您好,论坛内的各位大佬!

      我是一名工具新人,想要购置一台插线电磨机。看了很久论坛内的各位大佬的帖子也无头绪。
预算150元以内,用途个人手工作业用非专业性,切割、打磨一下小木方子或低硬度石材。恳请各位大佬推荐!感激不尽!
还有对这种电磨的配套工具(钻头 磨头 连接杆等 )一无所知,希望可以自购减少花销 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PS:下图是我在淘宝找到的一款美耐特电磨机,请问各位大佬这款机器如何。
纸面参数 功率400w 夹持范围 0.6~6.5mm 转速上线34000转

网友A:
这种转速太高,不好操作,打磨上角磨机,切割上圆锯,雕刻上牙机。什么工具干什么事。

网友:
你说的小木方小石材是多小,是手工作坊作业还是个人偶尔DIY。你上面那款功率大,夹头夹持范围广,220V的也可以长久作业,不足之处就是握持不方便,很难做一些精细的活。如果是个人DIY,作业时间不长久的话建议买充电的。
你如果想便宜可以上咸鱼上找找,就你上图这款二手的应该不超6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转速太高,不好操作,打磨上角磨机,切割上圆锯,雕刻上牙机。什么工具干什么事。 ...

+1,英雄所见略同。。。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网友B:
你发的这款适合正握,看你需求应该是找适合笔握的。

网友:
你是整大件啊还是文玩

网友:
切割是切割,电磨是电磨,电刨是电刨 打孔是打孔,电镐是电镐。。。

所以,电磨 角磨机 电刨 手电钻 锂电钻 两用冲击钻 云石机 电圆锯 电焊机 切割机我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这款适合正握,看你需求应该是找适合笔握的。

好像我有一把同款,拿来给防水盒开孔 安装淘宝买的USB充电板裸板,6得飞起,就是不太好拿。

网友:
要求不多可以使用,可以代替大部分工具,专用就算了

网友:
6档调速,34000转是最高速

网友:
手持打磨,电磨其实不怎么好用,建议想精细打磨买牙机

网友:
这种我买过,贼不好用,看你用途说的
1、打磨木材,那基本是打磨平面,这种不能装大的磨片,基本也就2cm的砂轮顶天了,然后打磨边角小位置还行,木头的面打磨很难受,效率极低,因为接触面基本就是0.5cm不到,还容易过度打磨,还不如用角磨机,上木头打磨片开粗,百叶轮精抛,甚至能上布轮。
2、切割,用这个切割,那得八字硬,这东西装个打磨头都拿不稳,

总之,我就觉得这玩意只适合装个1cm左右的磨头,比如钨钢,比如金刚砂,用来处理金属。。还有看专业人士上雕刻针,用来对木头雕花操作,这个非专业看见就怕。
太小的磨头,精细的活也干不了,由于转速快,磨头也扛不住,几秒磨头就坏了。
打孔也不行,转速太快,扭力太低,发热大还打不动。

网友:
自己diy一个,或者黄鱼买成品 关键字:555电机/750电机电磨 应该不到一张

网友:
这种结构的电磨我十几年前买过一个,并不好用。主要问题是砂轮稍有偏心就抖得很厉害。拆开看了下,其结构并非普通电磨那样,有单独的轴承支撑,而是电机轴直接带着夹头,这样,夹头与电机轴承距离很远,而且电机轴也较细,又细又长的轴自然很容易抖动了。其实美耐特还有一种220伏电磨,是传统电磨结构,有单独的轴承支撑主轴,如图,这种就比较好用。唯一的不足是夹头较小,只能夹持4毫米以下的直径。但那个能夹持6.5毫米轴的又能怎么样呢,抖得没法用还是白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转速太高,不好操作,打磨上角磨机,切割上圆锯,雕刻上牙机。什么工具干什么事。 ...

牙机转速也几万,关键是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牙机转速也几万,关键是功率

牙机讲究的是精度,无极调速,转速想多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