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新旧15W温宇LED灯泡对比照片

楼主(2024-12-09):
旧版为95流明/W,新版为75流明/W,新版为15个灯珠,实际功耗应该为13W左右。

网友:
LED基本都是热死的

网友:
貌似两款都是双芯片1W的灯珠,封装模式不同,老版是5730的,新版是2835。

网友:
LED灯泡还是要看散热能力,不然就得热死

网友:
新版的漂亮点,什么价位

网友:
新版看着好像灯珠多点,但缩了个电容,灯板还是粘上去的,散热器估计只有边缘接触到,老版本的上螺丝接触面积大,散热更好,而且光效还更高

网友:
确实,大部分是热死的命。

网友:
新版看着好像漂亮点

楼主:
价格都是3.5购买的(每人限购一个),散热和亮度都是旧版好一点,亮度15*90流明>13*75流明。

网友:
还是老版的扎实

网友A:
图1 貌似拆掉了一个电阻,楼主是不是降功率来用?

网友:
无可视频闪开关降压恒流,比线性方案好点。

网友B:
新版光效反而下降了?这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 貌似拆掉了一个电阻,楼主是不是降功率来用?

原版。无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光效反而下降了?这是啥情况

降低成本。

网友:
还是缩水了

网友:
感觉新版这种设计会耐用一点

网友:
散热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