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塔菲克TAFIQ USB2.0-HUB

楼主(2024-12-09):
公司办公电脑,电脑放在桌下,后面的USB口用一根延长线引到桌面,但一个口子有时候不方便,于是从抽屉薅出来一个usb hub,正好用上。

这是个塔菲克的,属于山货中稍微好点的,胜在能用。

撬开上盖。这是四口hub,别看口子是蓝色的,标准的2.0,略带迷惑性,骗小白利器。不过我的电脑也只有2.0,互不浪费。

插一下,指示灯亮,插入优盘,正确识别读出。

正面还有两个电解电容。

背面看看,光光的,就一个硬封hub芯片。指示灯给了一个限流电阻。

板子看着也旧旧的,焊接水平只能说,比我还差,焊接松香也不洗一洗。

看看芯片型号

芯片型号
华芯微HS8836A,常用的usbhub芯片,这是引脚定义表

这是参考电路图

盖上盖子,贴在办公桌隔墙玻璃上,斜着贴,这样侧面三个口都好插。

网友A:
塔菲克?比英菲克还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塔菲克?比英菲克还山寨

绝对是个山寨,不过之前用过它的数据线做的还行。比摆烂的那类山寨要好一点。

网友:
外围挺简单...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网友:
外围挺简单...

楼主:
现在这种hub基本都 这样,usb3.0还多几个元件,2.0基本光光的。这个好歹还有两个那么大的电解电容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这种hub基本都 这样,usb3.0还多几个元件,2.0基本光光的。这个好歹还有两个那么大的电解电容 。 ...

关键是外围元件少稳定性咋样?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网友:
插个打印机,键盘鼠标还可以,插u盘拷个小文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外围元件少稳定性咋样?

还行,测了下,不掉链子

网友:
我也有一个红色的2.0哈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行,测了下,不掉链子

那就行,管它元件多少呢...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网友C:
如果使用无线键鼠的话,也是有必要引到桌面上来,我就帮同事这么弄过。

网友:
看外壳还不错

网友D:
2.0,能用就好,总比没有强。

楼主:
外壳倒挺硬的,撬了好一会儿才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能用就好,总比没有强。

主要是 电脑就没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行,管它元件多少呢...

至少同一个优盘,插这个hub和直插电脑速度上没多大区别

网友:
手里刚好闲置了个塔菲克 四口USB3.0hub,好像是2019年买的,主控芯片是GL3510,还带了个Micr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使用无线键鼠的话,也是有必要引到桌面上来,我就帮同事这么弄过。

无线键鼠有这必要?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 电脑就没3.0

这不正好么,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