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如何选择无线网桥的问题

楼主(2024-12-09):
rt,过年过节回家住,我家房子离老爸家有200多米,中间有两颗大树,扯网线不合适,去年过年使用的是feixun k2路由器延长了wifi天线(r174馈线),两个房子都放了一个k2(相信大家都有好多这种路由器)做桥接,上网1m左右,考虑了两套方案,大家给参谋下。

1、k2+平板定向天线(菱形天线可以吗?)
2、购买5.8G的无线网桥,有没有推荐的品牌型号

3、k2+无线网桥定向天线可以吗?

网友:
200M,定向+高功率的设备

网友A:
我买了只乐光5.8G的网桥,中继别人的5G信号,有树林挡,距离估计也有200米左右,网速20M左右,你要买两个,一个发射,一个接收,对准之类,网速应该是OK的,

网友:
200米说实话对于家用设备来说有点难,淘2手工业网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只乐光5.8G的网桥,中继别人的5G信号,有树林挡,距离估计也有200米左右,网速20M左右,你要买两个, ...

哪里买的,xianyu还是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买的,xianyu还是哪里

那里都行呀,上淘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