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icrosoft arc touch mouse,第一代鼠标拆解

楼主(2024-12-09):
时间久远,电池漏液,排线都腐蚀了

网友:
微软鼠标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鼠标挺个性,时间长了手腕累不累

网友:
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这造型挺有个性的

网友:
长见识了,没见过这种鼠标。

网友:
时间长了手腕累

网友A:
清理一下还能复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一下还能复活么?

上下层板连接排线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