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车载香薰

楼主(2024-12-09):
一直搞不清这个东西干烧了会怎么样。

网友:
怎么烧都不会有事,就同音箱震动一个原理。仅产生一串震动片震动,使香水震飞。

网友:
就象加湿器没水了又能怎样

网友:
类似于一个小喇叭,不停的震动。

网友A:
功率小,应该没事。

网友:
和加湿器原理差不多

网友:
微型加湿器。

网友:
感觉好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小,应该没事。

好像会发烫 ,把棉棒烧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会发烫 ,把棉棒烧黄

测一下温度,看看是烧黄,还是残留物熏黄了

网友:
USB加湿器,环形换能片,中间微孔阵列不锈钢膜。清理下看看,如果换能片烧暗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