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宽带可以使用两个魔百盒看电视吗?另一台需要额外收费吗?

楼主(2024-12-09):
办理移动宽带时给了一个魔百盒,必须通过有线看IPTV电视,感觉效果还不错。家里卧室还有一台电视,如果再买一个魔百盒看电视,另一台需要额外收费吗?

网友:
第二台应该要收费

网友:
联系下运营商。也可以考虑全网通的盒子。。。

网友:
通过刷机你同时用10个机顶盒也可以!

网友:
运营商能轻易饶了你,多一台就加收一份费用

网友A:
运营商的IPTV电视盒是单独拨号的, 两台就需要两个号,应该是要收费的

网友:
电视机装个APP,比运营商的内容丰富

网友:
一个都没怎么看的

网友:
光猫不是只有一个IPTV的口吗,应该不能接两个盒子吧,为什么不装普通的盒子,还不花钱

网友:
需要的,我的宽带选的是1000M+2个IPTV。也有1个IPTV的,便宜点。

网友:
要收费,我装了2个,当时是免费送好像10块还是多少,光猫iptv口只有1个加了个hub,反正经常有点毛病,同时看得少

网友:
走IPTV肯定收费,可以再装一个普通盒子。

网友:
我也刚装的,激活的时候需要直联,获取IP,激活后安装的人又给我换回了普通模式。

网友:
可以看IPTV直播。但是不能回看和点播。以前家里就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的IPTV电视盒是单独拨号的, 两台就需要两个号,应该是要收费的

正解,特地问过安装师傅,绑定网络设备的

楼主:
感谢各位,我估计也是会收费的。平时基本也不看电视,就是节日或者有比赛时看看。有一个安装宽带时绑定收费的魔百和,如果仅用来看电视感觉效果还可以,速度还是比那些APP快且稳定,就是功能太受限,不能安装软件。

网友:
改三码就可以

网友:
同问,如何改三码?  三码完全一致在局域网MAC会冲突的吧?

网友:
可以考虑全网通的盒子。。。

网友:
哎,这事,记得以前家里装个宽带,送了个机顶盒,套餐协议上写了,每个月必须开机几次,免月租费
后来升级宽带又送了个高清的
前面那个给父母装了,他们嫌烦,不看,就被收了几次22元一月
后来又要看了,再去开通,没这政策了,去开了东方有线,送两个机顶盒
送的那个高清又宕起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