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爱国者32G tf卡写保护了怎么办?也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4-12-09):
网购的卡在记录仪用了半年多突然不能用了,无法格式化,插电脑上提示写保护了,无法删除文件,用电脑修复均失败,修复工具直接无响应。有没有修复的方法

网友:
放弃吧,里边的闪存快挂了,写保护是最后的拯救数据的措施。

网友:
体质差一点的普通TF卡都经不起行车记录仪的长时间写入,寿命有两年就不错了。

网友A:
以前在坛友手里买的32G samsung 也是在行车记录仪里面用了有10年 今年终于也写保护了,大概2年前出现过一次卡错误,当时还能格式化,现在彻底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坛友手里买的32G samsung 也是在行车记录仪里面用了有10年 今年终于也写保护了,大概2年前出现过一次 ...

十年也够本了,三星的质保就是十年

网友:
寿命到了没办法

网友:
能售后就售后,没售后直接扔买新的

网友:
找售后,没售后就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