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胜利VC890C+通断二极管挡短接断开一直响

楼主(2024-12-09):
胜利万用表VC890C+通断挡先短接,断开以后一直响个不听。
电压测量高几伏。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佬帮忙

网友:
先拆开看看拨盘铜片

网友:
这款应该是个单片机,善用某度,多的也不想回

网友:
再买个对比修咸鱼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