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铁塔保护板有一串电压低

楼主(2024-12-09):
前几天多多40元买了一块铁塔保护板。收到后连接电池。显示电压压差0.014。结果静置了24小时。第五串电压下降很多。压差是0.053了。铁塔保护板不但没给电池均衡还把第五串电压下降了。咨询了卖家。他说第五串给蓝牙供电的。电压低正常。我觉得是板子问题。蓝牙板不可能从单独一串取电。有明白保护板的吗。给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断开保护板,直接量那一组电压

网友:
这东西有毛病吗?

网友:
买到坏板子了

网友:
我的4个都没这样。。。但是有部分的确实会一串电压低,因为是坏的。。。

网友:
把这一块电池用4.2伏充电器充,第二个方法,用均衡仪,全部均衡一下

网友A:
只要电池使用正常就行,不用太在乎均衡电压,电池总是有某节电池最先没电,也最先被充满,差异大小只和整个电池组电池的本身性能差异有关。

其实用普通保护板更好,所谓的智能保护板,天天除了看这些电压不均衡外,啥用没有,途增烦恼,

网友:
充满电才回均衡开启吧,静置应该没有开启均衡

楼主:
电池在更换这个铁塔蓝牙保护板时。电池全部使用开关电源手动均衡了。压差才0.013.。更换完这个保护板就一直放在那里。白天上班。下班回来连接蓝牙发现第五串电压下降。今天回来第五串又电压下降了。这块电池是60v20a的。使用电暖风4a放电放了16ah容量。放电快结束时监测第12串跟第17穿电压下降最严重放到2.7以下保护。其他串都3.1v以上。怀疑12/17容量下降。内阻测量也确实内阻大了。第五串内阻也大。但是放电时第五串电压下降不太严重也在3.1几v以上。现在问题电池没有使用。第五串电压一直下降。就搞不明白了。会是保护板的故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在更换这个铁塔蓝牙保护板时。电池全部使用开关电源手动均衡了。压差才0.013.。更换完这个保护板就一直 ...

保护板要用电,电从哪里来?

楼主:
继续测试就是保护板的毛病。断开5号检测线。串电流表。50多毫安电流。断开其他检测线电流才1毫安,证明就是5号检测有故障。

网友(2025-02-22):
引用 楼主:
继续测试就是保护板的毛病。断开5号检测线。串电流表。50多毫安电流。断开其他检测线电流才1毫安,证明就是 ...

估计是第5路控制管击穿了。

网友:
铁塔没有三元的呀,这个应该是魔改的,魔改的应该有个降压电阻/二极管?  你看看是不是那个部分坏了,要不就是炸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池使用正常就行,不用太在乎均衡电压,电池总是有某节电池最先没电,也最先被充满,差异大小只和整个 ...

说的在理,太讲究很累的。

网友(2025-03-31):
我有块蚂蚁板的铁锂,3年了,现在充满要均衡一下,我是尽量每次充电都充满,平时的压差0.001

网友(2025-06-19):
压差大换极空保护板,我的铁塔就换了,好多了。

网友:
自己组电池的话,肯定要用极空板啊。
便宜无好货。

网友:
铁塔板说实话,它的采集电压不准,你需要手动去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