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柠檬阅读器刷机失败救砖求助

楼主(2024-12-09):
朋友的柠檬阅读器,说是自己刷机失败了,无法开机,问我能不能救

我拆了机看了下,芯片是px30,阅读器无法开机,现在插usb线连电脑一点反应也没有,问下大家这个还有救吗?
朋友说开始可以进loader模式,刷了一次之后就只能进maskrom模式,又刷了一次,现在开不了机,连电脑也没有反应了

查了下网上说可以短接flash的触点,进入maskrom模式进行刷机

flashd0 和gnd短接没反应

网友A:
刷机前要备份一下,刷坏还能刷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前要备份一下,刷坏还能刷回去

朋友不懂啊,要不刷不成功,就不会继续刷,扩大故障了

网友B:
估计就得找短接点了吧,那两个短接点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就得找短接点了吧,那两个短接点对了吗?

不知道啊,看别人是找clk和gnd

网友:
找淘宝远程刷机的吧

楼主:
昨天学习一下,现在可以进入maskrom模式,但是刷机后不是开不了,怀疑是Loader不对

网友C:
瑞芯微的刷不死,上谷歌找找同芯片的看能不能刷,有时候多个品牌多个型号是一个山寨厂代工,固件都通刷

网友D:
·这类机器网上一般厂家没有外流刷机包,尝试联系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瑞芯微的刷不死,上谷歌找找同芯片的看能不能刷,有时候多个品牌多个型号是一个山寨厂代工,固件都通刷 ...

是刷不死,现在就是找不到对的loader,网上找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机器网上一般厂家没有外流刷机包,尝试联系厂家

柠檬倒了,博阅也倒了,都没有了

网友E:
这个东西有屏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有屏幕吗

有啊,墨水屏的

网友(2025-05-29):
引用 楼主:
昨天学习一下,现在可以进入maskrom模式,但是刷机后不是开不了,怀疑是Loader不对 ...

请问楼主,正确的maskrom是怎么操作呀,短接哪两个点呢,需要断开电池电源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