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MD1镊子电桥迟来的体验

楼主(2024-12-09):
刚出来时,一看就是仿的票总的镊子电桥,觉得也没多大意思。所以,送镊子活动也就没参加。但是,时不时的就有人问镊子。干脆买一个体验一下。多多120送备用夹片。有意思的是不送夹片也是这个价。
总体体验跟想象的是一样的。速度其实并不快,无论手动还是自动测量,肯定不算慢,但是,至少以我的体验速度来说,有明显的等待时间。
主参数测量精度没得说,很好。副参数我感觉不是很准。测量比如电解电容这种D值比较大的还行,如果是D值很小的电容,基本上测出来的D值没多大意义了。
二极管挡电压是0.3V/0.6V基本上没啥用,很多管子压降测不出来,电压太低了。
通断挡反应挺快,但是,它只能测量腿能够得到的两点之间的通断,所以,也是啥用没有。
至于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在线测量方便!可能很多人也是这么告诉你的!实际上,在线测量就是个伪命题,镊子也不例外,在线测量,有很多时候,识别错误,测量结果误差离谱。不是你想象的或者听说的那么好用。
总之,他就是个便宜的高性价比的入门级电桥,尤其测量贴片方便一些,其它也都是普通电桥的东西,方便实用,但是,别神化了。

网友A:
阿修买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修买了两个?

真是豪情买买买

网友:
说得很中肯

网友:
PCB腿时间长了怕是不行吧?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修买了两个?

另一个是很早以前买的DIY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个是很早以前买的DIY的

问问:这两个相比较,您觉得哪个更好些呢?

网友B:
一直认为镊子电桥的优势就是在线测量方便,看了大侠的体验,购买的想法彻底打消了。

网友:
测个大容量mlcc看看,大概率不会准,虽然作为贴片镊子但不带补偿 测试电平也不带1v档基本就测不准,那这个镊子就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认为镊子电桥的优势就是在线测量方便,看了大侠的体验,购买的想法彻底打消了。 ...

在线测就什么也不是,测到的东西也没啥意义,除非测个电压

网友:
与票总的相比,哪个实际使用更好点?

网友:
好家伙,3s也有

网友:
这个镊子,我在夕夕见到过的低价是102

网友C:
我还是用晶体管测试仪吧,很好用。

网友:
菲尼瑞斯也是一样的感觉

网友:
买个百元万用表我还得各种对比,羡慕你的豪情买买买。

网友:
票总的镊子,电容量显示快,esr和D值出的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用晶体管测试仪吧,很好用。

晶体管测试仪能测电容的D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认为镊子电桥的优势就是在线测量方便,看了大侠的体验,购买的想法彻底打消了。 ...

看你有没有电桥。如果有,那镊子一般来说比成品电桥要弱一点的(四线测量被镊子尖影响,测量电平、频率不如台式电桥丰富等),但如果对比万用表,那还是很多地方强的。包括在线测很多东西,比如电容和电感,很多万用表不能测的,电桥能在线测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