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2把杂牌(诗登堡/力拓邦)电动螺丝刀做对比

楼主(2024-12-09):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用这把红色的拧螺丝发现只能松螺丝不能紧螺丝,事情弄完就拿回来看看能不能修,记得当年好像买了10块左右一把

楼主:
拆开要6颗螺丝,主板和充电口3颗小螺丝,充电口是传统安卓口,这点略差,电池是差到极品了,好像是14500吧?比我上次那个五块钱的电动螺丝刀电池还要小

楼主:
电机没有任何标识,整个波箱和齿轮都是塑料的,我之前还偶尔拿它拧石膏板打自攻螺丝固定监控本来想换个大的给他应该会更好吧,无奈塞不下

楼主:
这是我放工作台拆东西用的电动螺丝刀,这个就比较大,也是以前10块钱买的,有好几年了好像,现在应该不用10块钱了,以前买10块钱还是有叠加券的。直接买应该不止

楼主:
这个就简单很多,4个螺丝加主板一个小螺丝,充电口是Tp-C口,这个好评,也是用小电池,和五号电池差不多大,不过这个机身比较大,好像可以更换18650电池

楼主:
刚有事出去了下,现在用电烙铁弄好了,找不到热缩管,用这种类似电工胶布的粘一下应该可以吧?看起来很像电工胶布,但是是比较难撕开的那种,表面还是有一层塑料膜,很光滑,开关下面的海绵原先是固定小电池的,现在换了大电池塞不下,只能拆掉刚好粘在充电口那里了,刚好发现这货偷工减料,充电口那里有2个螺丝孔没上螺丝

网友A:
最近也想整一个电动螺丝刀,但又不是刚需,好纠结……

网友B:
换向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想整一个电动螺丝刀,但又不是刚需,好纠结……

买个杂牌的才10块钱,我都买了三四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向开关坏了

没有,我拆开就可以按,装上去有概率失灵,应该是那个按钮接触不太好。

网友C:
如果放一起同框拍照比照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放一起同框拍照比照更直观。

3楼不是有么

网友D:
那个胶布是自粘胶布么?自粘胶布上面就有一层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胶布是自粘胶布么?自粘胶布上面就有一层膜

刚查了下,好像是厨房防水的,我这个也是在厨房拿的。。

网友:
手持的,好用s

楼主:
测试下扭力,果然换了大电池比五号电池强一点点,但也就真的一点点打菜板这种比较硬的打不进去全部,不过我目测吊顶石膏板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可以称为玩具电动螺丝刀。

网友:
塑料齿轮不耐用

网友:
14500的电动工具?电动玩具吧

网友:
塑料齿轮的日常扭力不大还是可以用的,便宜。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