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洒软管一头的螺母坏了,怎么能穿上

楼主(2024-12-09):
如图,一头的螺母摔坏拆了,怎么能加一个?

网友:
买根新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网友:
这种螺母由于需要做得精巧,设计的壁厚比较薄,要是碰上材质是锌合金的,那就用不了多久的了。之前若有旧的,就从旧的上面拆下一个来配上,若没有,那就只能重新买一副了。

网友:
去视频网站搜索一下相关的视频看看吧,我自己更换过不少大多还是不耐用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一个新的也就十几块钱。

网友:
买个新的,几元钱。

网友:
以前换过,好像软管头上带翻边的那个套是旋上去的,旋下来就能换螺母了

网友:
这种是穿过螺母再压的法兰口,重装螺母难

网友:
把黄铜那个先拔出来,下一步那个东西可以旋转下来,自己有3d打印机可以打印一个螺母,abs材料可以用很久

网友:
找个型号一样的不锈钢螺母从中间切开,最好是激光切割,保证螺纹的完整,然后套住管后再点焊或粘胶水

网友:
专用工具涨口的,你没有,换新吧

网友:
拆开,重新装一个好的,然后再做头子,和天然气波纹不锈钢管那样就可以继续用。

网友:
里面那个压接的要不你剪掉,就如楼上所说,那个黄铜的要先拿出来,压接铁皮后面剪下来就行,外面那个金属头部应该有个塑料件,沿头部的那个环的缝隙用刀轻轻的翘一圈,应该就可以让那环松动,之后就能退出里面的塑料件(有螺纹的),取出环,放螺母,上环,上塑料件,先前剪下来的那段黄铜件,剪开压接处的铁皮,清理干净上面残余的管子,然后插入原来的管子,有条件就压接,没条件,拿根塑料绳或铁丝绑上。
我换了两次,一次里面的管子冬天老化断了,干好是头部,剪掉,重插,我那是老式的,不用固定,靠塑料件与铜件缝隙压紧的管子。后来中间断了,冬天就这样,硬了就容易断,后来刚好看见一段也不知道啥材质的胶管,冬天也是软的,弹力十足,就换上了,然后就是那段塑料件用不了,因为胶管比较厚,最后用绳子固定。外面那环与金属管用胶固定。

网友:
买个新管才几块钱。记得买纯铜头的。问客服,一定问客服是不是纯铜接头的。不要看图片。

网友A:
这个我拆过,用两根组合成一根。

拔出1,将3拧紧缩小后可以从2脱离,然后装入螺母,反向装好即可。
后遗症就是1和里面的软管紧固得没之前那么牢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拆过,用两根组合成一根。

楼主正解,谢谢分享。

网友:
修好也不长久,还是换新的保险

网友:
买波纹管打波器试下,要不换条新的。

网友:
15楼正解,管子漏水,曾经修过!还因为这搞伤了手呢

网友:
这种是装入螺母后再压法兰口,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