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不在话下,战术勤务两相宜:纳丽德P91手电开箱评测

楼主(2024-12-09):
P系列是NEXTORCH纳丽德的勤务系列,一向以扎实稳定的品质、高亮的照明、便捷的操作而深得军警专业人士和手电爱好者好评。近期,新推出了P91,将战术与勤务相结合,5000lm光通量,实现了P系列的全新升级。
先来感受一下5000lm的效果,我比较喜欢户外活动,对于我来讲,无论是徒步还是爬山,这亮度绝对够用了。
作为装备大厂,纳丽德为使用者提供丰富的配件,可以让手电的携带使用更省心、更放心、更便捷。高亮战术勤务手电P91+战术快拔套V55L+战术指环FR-2,一套全都配齐了,赶紧一起来看看吧。
战术装备配置全,携带使用更方便
因为最近用P91这一套装备,感觉特别给力,索性先说V55L和FR-2带来的便利。V55L战术快拔套采用ABS打造,黑色哑光版本,更符合战术勤务使用定位,能够将P91完美装入,起到避免磕碰、平放稳定、方便携带和快速使用的作用。
V55L集装载、夹持、旋转、快拔等功能于一身,突出的就是一个“快”!装载就是通过底部的容纳仓,将灯头卡入,筒身中部用伸缩夹卡紧,从而实现P91的装载。伸缩夹有个扳手,实现夹紧或者放松,下图是放松状态,P91可以取下。
夹持就是可以将V55L连带P91一起夹在腰带上,通过带弹片压紧结构的腰带夹实现。腰带夹通过末端的弹力扣闭合锁紧,手指一掰即能解锁,快速从腰带上取下。
旋转是通过连接装载板和腰带夹的带齿转盘实现,顶部还有一个插销。如下图所示,向上拉出,咬合齿放松,可以转动装载板;下压插销,咬合齿锁紧,实现偏转角度的位置固定。
转动时,需要克服咬合齿的相互作用,再加上内部弹簧压紧,能够实现自锁紧,齿缘采用约70°的角度设计,转动也不需要用太大力度,多次转动也没有看出来磨损。
平时可以将P91挂在腰间,遇到紧急情况,都不需要取下P91,可以迅速转动手电,灯头指向前方,就能快速使用爆闪等功能,实现最佳的机动性。
战术指环FR-2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也能完美适配纳丽德其他21700规格的手电。FR-2也用ABS打造,不但高强度,还有加强筋设计,配合不锈钢抱臂,完全可以替换标配的抱夹。
战术指环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战术使用,用手指勾住指槽,配合尾部战术开关,可以实现快速的战术点亮,而且使用中也很稳定,光线指向精准。
当然了,FR-2和V55L,以及手绳等配件,可以同时装配在P91上,互不干扰,极大提高P91的机动性、灵活性。
搭配起来使用当然更方便流畅,解锁夹板、快拔手电、指环稳定、快速点亮,单手操作、一气呵成。用毕,顺势将P91插入快拔套,压板锁定,深藏功与名。
P91的灯头压环上还安装了三颗高硬度陶瓷珠,不锈钢压环加厚体高强度,陶瓷珠坚固负责破窗,轻松完成救援任务,也是自驾族应急的好工具。
作为战术勤务手电,平时遇到敌人或者坏人近身,可以快速抽出P91,利用指环击打,或者用指环将P91抓得更牢固,以陶瓷珠击打,实现物理和光的同时出击,确实是一件防身好装备。
四核照明高亮度,远泛兼顾看得清
P91采用4核发光方式,大灯头内部安装4颗高性能LED灯珠,具备最高5000lm光通量。灯珠采用无果冻小核心,光效高、光色正、亮度大,是远射照明的配置。
4颗LED当然采用一体式4眼微橘面反光杯导光,通过漫反射的形式,将光线打散,形成大范围、柔和光效的泛光照明。
4颗核心安装整齐划一,灯头表面玻璃镀增透膜,可以提高光线出射率。P91的通光口径达到了30mm,光杯深度约为30mm,正对灯头看到满满的黄水效果,这也是实际的发光光路。
P91内部采用恒流调光电路,各个档位都无频闪、无啸叫,4颗灯珠供电一致、亮度一致,长时间照明使用对眼睛非常友好。
从光斑效果来看,4颗灯珠发光,距离较远基本可以形成混光照明效果,中心主光斑小而圆,与泛光区没有明显分界,泛光范围大,亮度均匀。
从光线的角度来看,P91打开后光线覆盖范围约为100°左右,不但亮,而且亮度均匀,还能兼顾较大的视野范围,照明使用效果不错。
从户外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P91的中心亮度很高,能够形成集中的照明区域,便于使用者集中注意力,泛光形成的出光角度大约为120°,带来大面积的照明和宽阔的视野。
最高光通量5000lm确实不是吹的,而且高亮度的光色也比较正,看周围的环境层次分明,而且没有明显的强烈刺眼反光,不亚于白天的效果。
P91最高光通量5000lm,中心光强22500坎德拉,照明距离直达300米开外,远处的照明可分辨效果还是很好的,150米开外清晰可见,完全符合正常人眼的夜视距离,助你看清远方。
4眼+橘面反光杯的效果就是大范围的开阔照明,泛光照明就是开阔的一大片,铺路效果非常赞,视野范围足够大,远近都清晰、黑夜不存在。
我平常出门带着P91,基本就用到中亮350lm档位就足够了,百米左右的距离,均匀的光线分布,走夜路毫无压力。
增设一只尾开关,战术用光更迅速
与P系列其他手电一样,P91在灯颈设置了方形的勤务使用开关,按键采用硅胶胶帽,尺寸约为11×9.5mm,硅胶软糯,具有良好的防滑手感。
同样,在开关旁边还有4颗冰蓝色LED电量指示灯,开启照明或切换模式后,会点亮3秒左右,每一颗代表25%电量,方便使用者控制使用强度。
从实际使用效果来讲,P系列这种方形的按键手感确实不错,内部开关键程约为3mm,分为半按和全按两种操作模式,全按发出咔哒一声开关机,半按是无声的,可以换挡。
勤务模式的亮度是从低向高变化,操作很简单,单击勤务开关发出“咔哒”一声,开关机;开机默认45lm低亮档位,再次轻按开关,按照低亮45lm—中亮350lm—高亮1100lm—极亮5000lm—低亮45lm的顺序换挡。档位数量不多、亮度阶梯明显,实用性较强。
P91的升级在于增加了尾部战术开关,只有全按一个操作功能。尾部开关的好处就是可以盲按,符合战术使用需求,胶帽表面是细密的防滑点,保证操作的准确性。
战术开关是二阶开关,轻按实现一键极亮功能,P91迅速打开5000lm极亮档位,一键直达最大用光需求,松手即灭。
继续下压战术开关不松手,P91将开启一键爆闪功能,5000lm的高频率爆闪还是非常酸爽的,正面看了估计三天缓不过来,这是战术自救自保的实用配置。同样,松手即关闭爆闪。
经典外观更稳重,好拿易用手感佳
P91外观扎实厚重,是妥妥的主力手电,全长约为160mm,筒身直径28.5mm,灯头直径36mm,可以归为中头手电一类。
P91的净重只有165克,加上电池|FR-2指环、V55L快拔套的全套重量也不过335克,可以说是轻巧便携的主力手电。筒身采用经典的斜向方格防滑纹,加工边缘都左右钝化处理,没有刮手的感觉。
P91没有过多的外观变化,简单的线条方显勤务本色,灯颈处的八角螺母造型,仍然能看出纳丽德经典的设计语言,符合实用主义者一贯的审美。
纳丽德给P91做了足够的附件配置,抱夹和电池都是标配,A-C充电线和说明书、质保卡、失手绳都有,电池在筒身内,给用户带来便捷的使用体验,如果能增配一支尼龙手电套就完美了。
P91用料扎实,通过了2米高度的跌落测试,日常使用不怕磕碰。标配一条粗尼龙线的扁条可调节手绳,拴在尾部防止脱手。
尾部末端的凸耳为平直的端面,即使带着手绳也可以将手电倒立放置使用。纳丽德还有丰富的柔光罩、红色交通锥等配件,就成了一盏高亮度营地灯,或者信号发生装置。
P91的标配高弹力抱夹,同样是不锈钢镀黑,大迎角方便挂取,夹子的牢固度也很高,行走跳跃,手电也不会掉落。我的手电都是拿来用的,平时就习惯把P91挂在背包侧面,用起来非常方便。
P91采用强度高、密度小、散热快、易加工、耐腐蚀的铝合金CNC打造而成,表面黑色三级军规硬质氧化,,进一步提高耐磨性能,白色镭雕印字清晰,哑光沉稳低调,质感满满。
氧化层确实比较厚、比较硬,平时我把P91与其他金属工具放在一起携带使用,基本就没有划痕和磨损的痕迹,纳丽德的品质确实值得信赖。
旋转灯颈能直充,高容电池保续航
灯颈有明显的充电口提示,单手可以拧开,内部安装了一个TYPE-C充电接口,平时用旋转套筒遮蔽,螺纹根部有胶圈封堵,保证良好的防尘防水性能。
我出门习惯带一个充电宝,插上电就能给P91快速充电,充电中对应电量的指示灯闪烁,大约3个小时左右就能完全充满。筒身直充的好处就是不用总拧开灯头、取出电池,也省了一个充电器的钱。
拧下尾盖,可以看到负极超粗的镀金弹簧,镀金工艺加上较大接触面积,可以显著降低接触电阻,减小外电路压降,保证LED核心的电能供应,实现更高的光电效率。双层筒身,内嵌导电层,端面导电的设计,可以稍拧松灯头,实现彻底断电,
灯头正极同样采用镀金粗弹簧导电,也是显著减小接触电阻。同时,前后双弹簧可以压紧电池,避免战术操作或者剧烈震动时的断路跳档,体现战术使用特点。
P91标配1支4800mAh的大容量21700电池,可供极亮档位连续使用1.75小时,前后双弹簧,也可以兼容其他带正极保护板的电池,换电池进一步提高续航时间。
P91的防水能力达到IPX7等级,可以在水下1米正常使用,日常雨雪天气、涉水行动等情况,尽管放心使用。
总的来讲,P91保持了纳丽德一贯的稳定可靠,无论机械强度还是照明亮度还是操作使用,都让人心里倍感踏实,再加上丰富的战术配件,让你携带使用更便利、更稳定,确实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