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最近想改个卤素灯,电源问题问下大家

楼主(2024-12-09):
有个老式台灯,最近想改个卤素灯,电源问题问下大家,,G4的低压20W灯泡,我两个串联起来用笔记本电源19V4.5A的电源供电,不自动怎么样,大家有改过的吗?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这个电压是12V的吧,2个串联用19V电压低了,达不到正常亮度

网友A:
我也喜欢卤素灯泡的色温,以前有两个这样的台灯,都是直接用工频变压器的。之前有好几个飞利浦的12v卤素灯电源,样子跟电子镇流器差不多。
两个串联是10瓦功率,还是在24v电压下,电压低了功率更小了

网友:
卤素灯太热了吧

网友B:
卤素灯太费电吧

网友:
两个串联需24v电压,两个并联12V电压,你的电源电压都不匹配,还好功率是够用。先把19V的电源改成可调的就行了,解决了电压匹配和调光的所有问题!

网友:
你要是不会改也可以买个DC一DC调压调流模块。

网友:
两个串起来可用,但亮度变低了

网友:
散热是大问题,用5V试了一下,灭了1分钟用手摸还有温度

网友C:
台灯改LED吧 卤素灯过时了

网友:
卤素灯用过低压12V和高压220V的,后者比较容易烧坏,还是12V耐用,楼主上某宝买一个二手 12V开关电源拆机板吧,几块钱而已,犯不着浪费一个好端端的笔记本电源。

网友:
上个厂矿灯恒流模块

网友:
建议买个电源,12V3A以上的就好,直流电源加个pwm模块,可调亮度的灯就出来了。19v灯不好找,用降压模块,输出20W,2A多,模块发热得挺严重。用两个灯泡,亮度低,还啰嗦。

网友D:
有卤素灯专用的电子变压器

网友E:
灯泡不建议串联使用,理论上容易烧一个泡子,灯泡不是理想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灯改LED吧 卤素灯过时了

准备改老台灯,闲置着让它亮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卤素灯专用的电子变压器

我网上找到这个电源了,不贵,也能放到台灯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泡不建议串联使用,理论上容易烧一个泡子,灯泡不是理想电阻。

用专用电源,还是并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卤素灯泡的色温,以前有两个这样的台灯,都是直接用工频变压器的。之前有好几个飞利浦的12v卤素灯 ...

有专用变压器,本来想着很多闲置笔记本电源,让它使用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卤素灯太费电吧

led频闪严重。,想着改个老式台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