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锅机顶盒怎么配遥控?

楼主(2024-12-09):
1、一个白色的NEWSTAR没遥控

2、另一个艺华的有遥控,但是好像遥控没反应可能是坏了,我拆开看里面是牛屎芯片,

它的主板

遥控器没反应,不知道是遥控坏还是接收板坏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湖南郴州市生产的高斯贝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湖南郴州市生产的高斯贝尔

那个配什么遥控啊哥们指点一下,TB搜什么字可以?谢谢

网友B:
小锅的遥控都是一样的,大锅型号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配什么遥控啊哥们指点一下,TB搜什么字可以?谢谢

如果是中星9号应该可以用通用的,不然搜索高斯贝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中星9号应该可以用通用的,不然搜索高斯贝尔

哥们我这个芯片是中星九号吗(M3328F)?而且新买的遥控怎么和盒子配置呢?就是蓝牙配对那种,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锅的遥控都是一样的,大锅型号很多

原来的锅是60CM左右的,请问我应该买哪种遥控呢?搜什么关键字啊?谢谢

网友C:
找个有遥控的手机,然后用手机遥控,之后淘宝买几块钱的所有按键都能复制遥控码的遥控回来复制手机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有遥控的手机,然后用手机遥控,之后淘宝买几块钱的所有按键都能复制遥控码的遥控回来复制手机遥控 ...

有这样的东西买吗?搜万能遥控?手机是安装遥控软件还是怎么样?有本身能遥控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锅是60CM左右的,请问我应该买哪种遥控呢?搜什么关键字啊?谢谢

中新9号遥控器,你哪个机子早就淘汰了,配了也收不台

网友:
都不是高清机。标清机只能上大锅当中六标清机玩了。60锅不容易收到信号。

网友:
纽斯趟的阿里3328可以随便找一个遥控器改一下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