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KEENWISE IRT1数字绝缘电阻表拆解

楼主(2024-12-09):
原来的摇表找不到了,发现一种数字绝缘电阻表,买个最低配的试试怎样吧。拆开看看。

先脱了

看起来还挺规整

主控吧

CD4070BM:四通道异或门

CD4025BM 3通道或非门
CD4510B 可预置BCD加/减计数器
CD4052B  1、2通道通用多路复用器

这个是LDO?ob2c MZ20B

CD 4015B CCMOS 双路 4 级静态移位寄存器和变压器

拔盘和LCD

背板

250V实测

楼主:
附上500V和1000V实测电压

网友:
搜了下hw500a 看样子是公模

网友A:
看起来还是中规中矩的,搞变配电和运行的用的多一些吧

网友:
电工必备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是中规中矩的,搞变配电和运行的用的多一些吧

嗯嗯,咱只是有点小爱好,不能忍手头没有工具。职业距变配电和运维太远了。

楼主:
嗯嗯,是的。

网友B:
围观一下我手里没有的项目

网友C:
绝缘和普通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一下我手里没有的项目

谢评分。

网友D:
高电压,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缘和普通有什么区别

测量绝缘一般是指工频电压下的绝缘,也就是220V/380V电压下的。万用表测绝缘是只用几V电压测出来的绝缘,可能在相对高压(220/380)下会变小/击穿,不能测出其真实的绝缘程度,绝缘电阻表可以升压到250/500/1000甚至更高的电压来测量在实际电压工况下的绝缘情况。再就是和极化指数/吸收比有些关联。
业余理解,可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电压,危险!

我单手试过了250V麻一些,500V麻得厉害些,1000V(实测800左右)麻+疼+一点小火花
应该是电流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电压,危险!

电流很小,被打一下就是有点疼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单手试过了250V麻一些,500V麻得厉害些,1000V(实测800左右)麻+疼+一点小火花
应该是电流很小 ...

“1000V(实测800左右)麻+疼+一点小火花”还没有电蚊拍的电压高,没什么危险。

网友E:
能到1000V,不错

楼主这个到手多少米

网友F:
这种表业余的是不是用不上,专业的需要更稳定可靠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到1000V,不错

楼主这个到手多少米

5、60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表业余的是不是用不上,专业的需要更稳定可靠的表

业余用用正好 ,下雨漏电还能测测。

网友:
多多这么便宜

自己做也要大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