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icro-USB改Type-C接口疑问

楼主(2024-12-09):
咨询下,手上的Micro-USB的华为4G AP想改成Type-C充电的,出去的时候能少带一点线。

查了一下资料,Micro-USB是 5Pin接口,有一个口是空接。

但是买的Type-C是6Pin接口。因为购买的那种沉板的只提供6Pin的,没有那种2Pin的。

如上的接口定义,我查了别人的贴子说是CC1和CC2要接2个5.1K的电阻且接地。
我就只需要实现充电,有这么复杂么?

网友A:
只接VBUS和GND就行吧?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接VBUS和GND就行吧?

问一下,这种可以错位接么?譬如说A9和B12,或者B9和A12接。
因为Micro-USB的5Pin的电源在两侧,这样就不用飞很远的线。

网友:
直接接正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这种可以错位接么?譬如说A9和B12,或者B9和A12接。
因为Micro-USB的5Pin的电源在两侧,这样就不 ...

应该可以,公头边应该都是通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网友:
没有识别电阻,只能5v1A充电吧
需要快充的话,就得加上识别电阻

网友B:
C口如果是6P和6P以下的,就只能充电用。CCpin是用来兼容PD充电头的。CCpin需要分别接个5.1k的电阻,否则PD协议的充电头,你插上去也不会给你输出。你不接这个电阻就只能用非PD协议的充电头。这里有个高级一点的,用转接板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520-1-1.html

网友:
咋没人造,改造用的C口

网友:
我是没那个动手能力!

网友C:
接5.1k电阻,是保证你用c口的充电头,插上有5v输出
如果用a口充电头,无视掉就行
如果只需要充电,6pin就行了
如果要传输数据,至少要12还是16pin才行来着,忘了

网友:
不是有那种mircousb转typec转接头或者带转接头的成品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5.1k电阻,是保证你用c口的充电头,插上有5v输出
如果用a口充电头,无视掉就行
如果只需要充电,6pin就行 ...

12PIN的就可以传输了。

网友:
6pinc口是不带数据功能的,直接电源就行,需要支持cc线就在cc1 cc2端分别下拉5.1k电阻

网友D:
如果只是普通充电,只接正负极即可,如果想要CC充电那么需要在中间的两个脚上分别焊接一个5.1K的电阻接地,如果想要快充,最好直接买带板子的那种typec口,然后分别找到手机主板上的D+和D-,再接到typec的板子上即可。

可以参考我改充电宝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190-1-1.html

网友:
只充电 直接买2p的typec母头就行 左负右正 不用双C口线不用接5.1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普通充电,只接正负极即可,如果想要CC充电那么需要在中间的两个脚上分别焊接一个5.1K的电阻接地, ...

我只需要普通的充电,5V 1A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口如果是6P和6P以下的,就只能充电用。CCpin是用来兼容PD充电头的。CCpin需要分别接个5.1k的电阻,否则PD ...

意思是其实不接5.1K电阻就是普通的USB A口输出充电,我觉得5V 1A给我的4G随身AP使用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口如果是6P和6P以下的,就只能充电用。CCpin是用来兼容PD充电头的。CCpin需要分别接个5.1k的电阻,否则PD ...

PD协议这么扯蛋,不加电阻连输出都没有?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D协议这么扯蛋,不加电阻连输出都没有?

因为PD是C口,多pin多电压输出,万一有问题误输出高压,那不就烧设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PD是C口,多pin多电压输出,万一有问题误输出高压,那不就烧设备么。 ...

总得给个5V嘛,这是最低充电电压...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